请教一下 关于弱电ENCODER的应用

楼主(2011-02-16):
图中,ENCODER1与ENCODER2连到单片机端口,2SW10是一个弱电ENCODER,想问下,两个上拉电阻起什么作用?谢谢!

楼主:
同时问下,弱电的ENCODER的工作原理,谢谢!

网友A:
上拉电阻起增强高电平驱动并提高抗干扰能力的作用,至于Encoder是由软件实现的,具体信息不得而知,楼主未提供相关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