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并行NOR Flash的读写擦除程序

楼主(2011-02-16):
想用MSP430单片机读写、擦除JS28F256P30T95型号的NOR Flash,高手们能不能给点提示呀,怎么着手编呀?能提供个源码么?只要是JS28系列的就行。谢谢了

网友A:
这个跟单片机无关,你需要看的是NOR FLASH的操作

网友B:
看Flash的器件手册,上面有详细的读、擦、写时序。

楼主:
能给个模板就好了,我无从下手呀。flash单元的地址和控制地址是怎么区分的?

楼主:
谁能给个擦写并行flash的模板呀?

楼主:
top parameter configuration与bottom parameter configuration是怎么设定的?还是芯片中固化好的?JS28F256P30是什么类型的?

楼主:
同步和异步工作模式是如何设置的?

楼主:
pre-defined areas in the main array是什么意思
one time programmable又是什么 ?
four 32K和three128K的main blocks从芯片的哪个地址算起?
怎么知道芯片是top还是bottom parameter devices?

楼主:
编写JS28F256P30的程序主要看手册的哪几部分?

网友C:
我那个晕。。。

楼主:
大侠们,给点建设性的意见呀

网友D:
我有AMD NOR型FLASH的读写擦除程序,不知道适合你不?

楼主:
有程序的话,发我QQ或者邮箱可以么?
QQ:19775938
email:lmlaizhou@qq.com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