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信号中,串接电阻问题

楼主(2011-02-16):
来自 2楼

楼主:
信号源端阻抗低于传输线特征阻抗的条件下,在信号的源端和传输线之间串接一个电阻R,使源端的输出阻抗与传输线的特征阻抗相匹配,抑制从负载端反射回来的信号发生再次反射
拿出反射的公式来:
Pl=(Rl-Zo)/(Rl+Zo) 终端
ps=(Ro-Zo)/(Ro+Zo) 源端

根据反射的计算公式,确实有此特性。
红色的字所说的前提确实很重要的,阻抗之间的关系

这个说明更有点说服力的。但这也只是理论上!有些还是要根据实际出发的,驱动力,拓扑结构!
加不加这个电阻,根据实际使用环境的。其实DDRx上很少看到串接此电阻,特别是在DDR2/DDR3上的

网友A:
一般现在的SOC芯片内部都有阻抗电阻设置的。在设计DDR的时候更多的考虑的是线长的问题。

楼主:
:)
话是没错的,但是我还是想知道原因的。
实际中,特别是板载设计,串接电阻一般不接的,直接接并接的的终端电阻
如果说此串联电阻靠近源端比终端更有实际意义,理由是什么?

vbcity

网友B:
当然是靠近源端比较好了啊,这还用问啊

网友C:
从EMC角度考虑,源端比终端有意义

网友D:
楼上说的不错,还给出了公式,加酷以示鼓励!

网友E:
LZ忽略一个问题,信号源端阻抗低于传输线特征阻抗的条件下,当源端到阻抗控制线这段距离很短情况下(实际也短),反射回波最终稳定时间远比信号上升时间短很多,实际这段微距可以不看做传输线

网友F:
一般
    源端,输出端阻抗小,串接;
      末端,输入端阻抗大,到地并接.
更多什么都不接,近距离.

楼主:
回复 网友E:
能够理解你提出的这一观点,其实这个串接也是有前提存在的,只是没有涉及到这一方面,
终端的匹配也是要做好的

网友G:
一般是加在源端.不知道为什么.学习了.

网友F:
信号源--->传输线--->信号接收.
一般传输线的阻抗在50~100欧姆.
2个阻抗匹配地点:  传输的起点和终点.

网友H:
已经结了帖子
还可以回复么

网友D:
结贴和是否可以回复无关。

网友I:
加在源端,我们的产品也是这样的

楼主:
这个是自己遇到一些问题,拿出来看看大家对此的看法了!
或许自己当初并没有完全理解,只是站在纯经验的角度上的

网友J(2011-03-23):
个人认为,要看拓扑结构:
1、点对点,在源端串联电阻匹配;
2、点对多点----星形拓扑时,在每个分支上串联电阻匹配;
           ----菊花链拓扑时,在最后一个终端并联电阻匹配;

网友K:
Pl=(Rl-Zo)/(Rl+Zo) :终端并联匹配,Pl为反射系数,Pl=0最佳,即是Rl=Zo时反射最小。(Zo传输线特性阻抗)
ps=(Ro-Zo)/(Ro+Zo) :源端串联电阻匹配,ps=0,即Ro=Zo。

网友L(2012-06-21):
为理解这个,于博士在信号完整性的文档中,用图文说明了是配备电阻做了哪里,有多大等这些问题……
有兴趣的可以搜索了解下

网友M:
哇,放个限流电阻都有这么大的学问。坐下来学习了。。。

网友N:
对于地址线这样的单向传输线,一般加在源端。是因为这样只需要一个电阻就能搞定了,而且功耗也不会太大。加在目的端的话要么功耗太大,要么数量要增加。
但是对于数据线这样的双向传输线,一般不需要加,因为DDR内部是带有ODT的,可以自行设置。如果要加的话,可以串在线路中间,或在两端并行端接。

楼主(2013-09-30):
引用 网友N:
对于地址线这样的单向传输线,一般加在源端。是因为这样只需要一个电阻就能搞定了,而且功耗也不会太大。加 ...

你的这种说法是很合理的。
从目前所做的项目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的。。

这只是传输线上的一种理论分析,其实在实际的情况下考虑的因素更多。目前的工作经验上告诉了我,其实如果能操作到芯片层次上面确实会看到更多不同部分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