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直流电5v电压掉电太大,咋改善??

楼主(2011-02-16):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电压由电源盒的输出决定,主板和USB HOST无能为力

楼主:
这是一个5vdual供电,切换5vsb供电时掉的更厉害,可以用电容改善吗?减小其纹波.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要降低开关管压降,可用MOSFET代替BJT,另外切换时间尽量短,短致uS级的话,跟电容关系不大

楼主:
哦,明白了.我先去试验试验!!
多谢蚂蚁大哥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