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87K22复位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1-02-16):
按照PDF上提供的复位电路,在用ICD2下载程序时出现了编程脚电压不稳定的情况导致中断!ICD2连接时MCLR脚的电压不能超过9V!希望用过K22系列的朋友给点意见,下载不进程序,十万火急!在线等待解惑!

网友A:
看了一下,没见到和别的型号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你可以断开目标板的电源,编程本身应该不需要什么复位电路,直接连接ICD2,依靠ICD2对目标芯片进行供电,然后烧片看看。

编程时具体是施加多少电压到VCC上去,这个由ICD2内部电路自动完成,你就不要操心了。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无法编程!
ICDWarn0052: MPLAB ICD 2 cannot validate a target device. Please make sure that the target device is connected and properly powered. Select "OK" to continue, or "CANCEL" to abort the operation
ICD0200: Operation Aborted (Warning 52).
ICD0275:  Programming failed.

就因为MCLR脚的电压不稳定!

网友A:
你把MCLR直接接到ICD2上。

楼主:
...Connected
Setting Vdd source to target
Target Device PIC18F87K22 found, revision = Rev 0x3
...Reading ICD Product ID
Running ICD Self Test
...Passed
MPLAB ICD 2 ready for next operation
问题依旧!我就芯片是找的到!可一编程还是不行!出现如下提示:
Programming Target...
ICDWarn0052: MPLAB ICD 2 cannot validate a target device. Please make sure that the target device is connected and properly powered. Select "OK" to continue, or "CANCEL" to abort the operation
ICD0200: Operation Aborted (Warning 52).
ICD0275:  Programming failed.
MPLAB ICD 2 ready for next operation

楼主:
我就只加了个10K的上拉电阻

网友A:
是在DEBUG模式下烧片还是在编程模式下烧片!?

楼主:
编程模式下烧片!DEBUG也通不过!顺便问下我现在图片插入不了

楼主:
刚升级到了IE8!可以插入图片了~

网友B:
要加ICD2 Vpp电压限制电路
用上图的推荐电路,或者买个AC164112

网友B:
另外, AVdd, AVss接到Vdd,Vss没?

网友A:
MCHP原装ICD2!?

楼主:
TO10楼:我用TL431搭了个电路后还是不行
Setting Vdd source to target
ICDWarn0020: Invalid target device id (expected=0x28E, read=0x0)
...Reading ICD Product ID
Running ICD Self Test
...Passed
MPLAB ICD 2 ready for next operation
电压未限制住,检查后未搭错.不解!!!
AVdd, AVss接到Vdd,Vss了!

TO12楼:工具为乾龙盛电子的PIC16-MCD2

网友A:
我已经说过了,描述的不清楚吗?
断开那5只脚的上所有的电路连接,直接把ICD2的插头连接到这5个脚上,然后在MPLAB中选择使用ICD2对目标板供电,然后试试能否正确编程!?

需要TL431干什么!?

另外,你可以找卖工具的厂家,向他们咨询。

网友C:
skygrow说得对,应该在板上加电压限制电路。因18k系列及其他J系列编程电压为8V,ICD2不能产生如此低的电压,所以MCLR应加电压限制,这个在说明中有的。否则会导致芯片烧毁。

网友A:
skygrow说得对,应该在板上加电压限制电路。因18k系列及其他J系列编程电压为8V,ICD2不能产生如此低的电压,所以MCLR应加电压限制,这个在说明中有的。否则会导致芯片烧毁。 ...
引用 网友C:

MCHP没有配这样的头子吗!?

楼主:
经反复多次多式测试,依然不能下载程序!难道是因为开始未加电压限制电路芯片已烧毁?苦恼~

网友A:
经反复多次多式测试,依然不能下载程序!难道是因为开始未加电压限制电路芯片已烧毁?苦恼~
引用 楼主:

手上有没有pICKIT3,用它直接编程看看!?

KIT3可能就不需要加那个电压限制电路了。

楼主:
PICKIT3的编程Vpp为3-13V,ICD2为10-14V;所以用KIT3估计能行!可惜手头只有一个ICD2~

网友A:
ICD3可能也可以。

楼主:
回斑竹:由上描述所知,只有ICD2不行!真杯具~:dizzy:

网友A:
呵呵,俺有一个闲置的MCHP全新原装的ICD3可转让,除了增值税**没了,其余都是全的。

1500RMB,可小刀。

需要请联系。

楼主:
哈哈~斑竹,先前我就说了,现在的ICD3已不是先前的那个价了!你的这个全新原装的没有**的ICD3,不是我泼冷水,就你现在出的这个价估计再打个九折都难出手!

网友A:
哈哈~斑竹,先前我就说了,现在的ICD3已不是先前的那个价了!你的这个全新原装的没有**的ICD3,不是我泼冷水,就你现在出的这个价估计再打个九折都难出手! ...
引用 楼主:

呵呵,那就8折1200转让,谁要抓紧,不然就送人了。

楼主:
呵呵,那就8折1200转让,谁要抓紧,不然就送人了。
引用 网友A:

哈哈~各位需要ICD3的网友注意了,赶紧为二姨家多做点贡献,说不定yewuyi斑竹心情一好久直接把闲置的ICD3送你了~:victory:

楼主:
经过几番周折,费心几时,终于把这个问题解决了~ICD2确实不能提供低于10V的编程电压,那我们就给他降压,想做电源一样,给他加个几V的稳压自然电压降达到需求了!OK~真诚感谢支持帮助我的网友!: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