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的FLASH模拟EEPROM的问题

楼主(2011-02-16):
无意间看见有这东西,就好奇的捣鼓起来,看了下程序,对下面的程序有点不解:
  for (VarValue = 0; VarValue < 1000; VarValue++)
  {
    EE_WriteVariable(VirtAddVarTab[0], VarValue);
  }
  /* Store 500 values of Variable2 in EEPROM */
  for (VarValue = 0; VarValue < 500; VarValue++)
  {
    EE_WriteVariable(VirtAddVarTab[1], VarValue);
  }
  /* Store 800 values of Variable3 in EEPROM */
  for (VarValue = 0; VarValue < 800; VarValue++)
  {
    EE_WriteVariable(VirtAddVarTab[2], VarValue);
  }
就是关于写数据的这段,如果要写800这个数据,直接给VarValue赋值800不就OK了么?为啥还要用个for语句来加?

网友A:
要写800个数据,而不是 要写800这个数据

网友B:
Store 800 values of Variable3 in EEPROM.

注意是复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弱弱的问一下,为啥要在一个虚拟地址上写800个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就是说,如果要把800这个数存到这个模拟的EEPROM 里只要用
EE_WriteVariable(VirtAddVarTab[2], 800);
就行了?

网友C:
看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