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解决线位移的方法

楼主(2011-02-16):
由一主轴平行引出的动力,主轴转动一周(每秒钟2转),怎样才能使加工平台向左间歇位移0.4---1.4㎝,分4个档位来控制(0.5,0.8,1.1,1.4㎝)。联系电话:13519021845

楼主:
由电动缝包机带动送料牙的主轴延长引出的动力,带动与主机分离的工作台,使主轴转动一周,怎样才能使工作台面间歇(停顿一下位移0.5或1.0厘米距离。即主轴运转一周,同时完成:位移、停顿工序。有几种可供参考的方案选择
联系电话:13519021845

网友A:
间歇运动,只能用凸轮或者连杆这类方式,不能用丝杆。
楼主还没有说清楚“间歇位移”的方向,是“主轴”的轴向,径向,还是周向?

楼主:
工作平台的同向线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