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一个arm的解决方案(关于3G)

楼主(2011-02-16):
做一个无线采集系统,要求用3G模块,本身功能不复杂,但是3G模块只提供windowCE或是Linux 的驱动程序,所以只能选择一个能跑windowCE的arm了,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案啊?arm要求最简单的就行了,但是要有USB2.0(和3G模块通讯)因为用在汽车上,所以芯片是不是要工业级的呢?

网友A:
工业级的ARM很多,传数据不传视频,没有必要用3G模块,用个GPRS模块足够,要是只传短信用GSM模块都够了。太多选择,还是根据自己现有的弄吧。

网友B:
一般的3G模块,都是USB接口的,基本上都有Linux驱动.可以找你的模块供应商索取.

网友A:
3G模块那种MINI PCIE兼容USB的模块,建议不要采用中兴,中兴的虽然说支持LINUX驱动,可是实际上没有针对嵌入式的,你拿不到。用华为的比较合适

网友C:
盈安信的嵌入式核心模块可以帮到您。

网友C:
您看,这个核心模块,采用AT91SAM9G10的芯片,功能简单。
支持3G模块,只要有驱动,编译进来就可以稳定工作。

网友A:
成广告贴了。可悲

楼主:
我要的是解决方案,弄个arm 9 开发板,我也会

楼主:
3G模块的定位系统

网友C:
问题答复:

第一:做一个无线采集系统,要求用3G模块,本身功能不复杂,但是3G模块只提供windowCE或是Linux 的驱动程序,所以只能选择一个能跑windowCE的arm了,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案啊?

您好:我们提供的是解决方案,这里向您演示了我们目前模块的功能,
该模块采用目前很精简的ARM9来实现的,本身CPU引脚也比较少。
该系统提供WINCE 6.0 R3的操作系统,功能稳定。

第二:arm要求最简单的就行了,但是要有USB2.0(和3G模块通讯)因为用在汽车上,所以芯片是不是要工业级的呢?

该ARM芯片具备USB 2.0的接口,同时该CPU完全是工业级。
盈安信可提供工业品的设计。

第三:嵌入式系统本身就是可以裁减的,一般时候很难有现成的完美达到客户的要求。
该系统可以达到您的要求,所以才推荐给您。希望您别见怪!

网友D:
英贝德科技,盈安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