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DS18B20接反的问题

楼主(2011-02-16):
一个手滑不小心把DS18B20接反了,芯片在大量发热之后就不好用了。
以为是烧坏了,可是看手册上说不会因为电源接反而烧坏,但是不能正常使用。请问各位大侠,出现这种情况后入海才能使用芯片?在下很菜,如肯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可能反接太久不行吧。。。
我的试过短时反接过几秒钟。马上断电后按正确的接回,一切正常。

楼主:
谢谢,确实没有烧坏,程序出了点问题,已经弄好了

网友B:
一下发热就烧了!

网友C:
短时高压一般不出问题,就像静电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