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GCC中如何将函数放在特定的flash地址?

楼主(2011-02-16):
最近在写AVR的引导程序,碰到了些问题。。因为不用自带的Boot Loader 区所以要在特定的flash地址处放置一些函数和语句,例如汇编的JMP指令,自己用内嵌汇编尝试了下但没成功,希望路过的朋友们帮忙指点指点,十分感谢!

网友A:
AVR Studio 菜单 Project->Configuration Options。
Options 对话框 左边 Memory Settings,然后点下面的“帮助”看看。

楼主:
都没人做过这个吗。。有没有别的办法啊,郁闷

网友B:
#include  <avr\pgmspace.h>
prog_char ...;
prog_uchar ...;

楼主:
4# glkos prog_char是对函数的定义?那在哪定义flash地址呢?

网友C:
好象是在链接上想办法,多年前做过,已经快忘记了。大约是指定代码段的首地址之类的吧。

网友D:
好多年前发帖问过,没问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