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能表设计-采样电路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1-02-16):
(无正文)

网友A:
可能是电网上的噪声,也可能是示波器探头引入的噪声。

网友B:
互感器没接好吧。

网友C:
互感器的采样电阻与AD前端加入一个RC组成的抗混叠滤波器,同时采样差分信号的两端并一个小电容消除共模干扰

网友D:
一般在输入电路上加3个电容,两个接地,一个接输入两端。

楼主:
哈哈,谢谢楼上的朋友。问题已经解决。是这样的:在采样电路上有四个6个电阻和两个电容,其中有两个电阻是负载电阻,然后再每个通道上又有两个电阻,前面一个应该是起到限流缓冲作用,后面一个与一个电容组成抗混叠滤波电路。我见这两个电阻是串联的,就没太在意他们之间的顺序,现在我意识到这个问题,把他们调换成原来合理的顺序,问题就解决了。楼上说的很好!!不过我没有用三个电容,差分信号之间的那个电容没有用,也可以。非常感谢!!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