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教stm8l152c6 AD问题,

楼主(2011-02-16):
求教stm8l152c6  AD问题,两个680k电阻串联接到电源,中间点连到AD口检测电压,中点电压应该是电源电压的一半,但是测出来和电源电压基本相同,是什么问题?
     相同电路在430f235上测量就没有问题,求教????????

网友A:
求教stm8l152c6  AD问题,两个680k电阻串联接到电源,中间点连到AD口检测电压,中点电压应该是电源电压的一半,但是测出来和电源电压基本相同,是什么问题?
     相同电路在430f235上测量就没有问题,求教???? ...
引用 楼主:

这么做是不行的,输出阻抗是340k---太大了。可以改为两个6.8k电阻

楼主:
但是这样功耗就太大了,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啊?
输出阻抗怎么算的?还有就是这个芯片的输入阻抗我没看到?

网友B:
可以加一极射随
虽然射随一样会增大功耗,但不会对所测的电压所在线路功耗产生大的影响

网友A:
但是这样功耗就太大了,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啊?
输出阻抗怎么算的?还有就是这个芯片的输入阻抗我没看到?
引用 楼主:

STM8L 的AD的输入阻抗可以看它的 datasheet和 reference manual。

楼主:
版主出来说个话啊,我在datasheet和 reference manual上面没看到AD的输入阻抗。。

还有就是好像设置成AD的口在悬空的时候AD采样差不多是满格4096,还有就是VREF管脚在没有电压输入时还会有电压存在,会对外面漏电。。问题比较多。

网友A:
STM8L Rev4 datasheet
9.3.13 12-bit ADC1 characteristics
Table 50. ADC1 characteristics 里面有 AD的输入阻抗,输入阻抗最大是50k oh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