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板上散热片接地好还是不接地好?

楼主(2011-02-16):
线路板上有一块比较大散热片,15cm长,散热片上的功放器件与电路是绝缘的。现在问题是。散热片可以悬空、接线路板信号地线、接机箱外壳地线,三种接法哪种好呢?

网友A:
我感觉单端接地比较好

网友B:
这个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通常而言,接地的好处较多,但接地的话,对绝缘工艺要求较高,特别是发热元件上带有高压时。如果周边电路工作频率不高,悬空也没什么不可。

网友C:
接地吧~可以避免高频信号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