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HT1621的问题

楼主(2011-02-16):
芯片1621在控制引脚CS,RD,WR,DATA,IRQ端子,为什么要加上拉电阻,请高手帮忙,谢谢!

楼主:
控制引脚接单片机

网友A:
单片机I/O口有上拉,可以不用外接的

楼主:
这些上拉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啊?

楼主:
单片机口输出要么是5V,要么是0V,接个上拉电阻,不知道起什么作用,求救下高手

网友A:
IRQ,CS,RD,WR 这几个口都是低有效, 加上拉电阻能在空闲时确保高电平.
单片机内部有上拉,所以I/O口输出要么是5V,要么是0V.

网友B:
可以增强单片机I/0的驱动能力

楼主:
增强单片机I/0的驱动能力,这句话,我到现在一直不理解,大哥能不能详细说明一下啊,谢谢!

网友A:
一般数据通讯中不用这作增强功能
作为输出控制时,由于单片机内部上拉为50k~100k,加一个小点的外部上拉能增加高电平驱动电流.

网友B:
纠正一下,上拉是可以增加驱动能力,但在此处不是驱动能力的事,查了下芯片资料,你看看

T叔说的有道理

网友C:
你试试看吧,把那些电阻去掉,会照样工作,一般单片机都会有内置弱上拉,对1621的接口来说足够了。

网友B:
你试试看吧,把那些电阻去掉,会照样工作,一般单片机都会有内置弱上拉,对1621的接口来说足够了。
引用 网友C:

你都不知道人家接什么单片机,接单片机的哪些I/0,就让去掉电阻,太不严谨了吧

万一接的是普通单片机P0口,去掉电阻不杯剧了?

楼主:
虽然做电路几年了,但是对上拉还是不明白,以前只知道接上总归有好处! 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悲剧了!

网友B:
虽然做电路几年了,但是对上拉还是不明白,以前只知道接上总归有好处! 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悲剧了!
引用 楼主:

随便一本模电教材,把三极管那章认真看完就明白了
没有接上总归有好处的说法

必须加?可以加?可以不加?不能加? 看具体电路

网友D:
单片机内部有弱上拉----所以电路的阻抗比较大。通过外部上拉,可以提高IO的抗干扰能力。当然也可提高IO输出高电平的驱动能力。

网友E:
楼上说的正确且完整,这个问题前几天刚在另帖中讲过。

网友F:
回复 楼主:

做了几年? 上啦都不明白? OC门知道吗? 上拉可以增强IO驱动能力,另外也可以确保防止单片机处于高组态

楼主 你搜下OC门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