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朋友有机床的?想找人帮忙加工一个齿轮

楼主(2011-02-16):
有没有朋友有机床的?想找人帮忙加工一个齿轮~~~

网友A:
几模数几牙,去虬江路淘一只现成的改一下吧.

楼主:
老T叔你是不是有机床呀?我淘了台旧的手摇发电机,里面有个齿轮磨损了,好象是玻璃纤维树脂做的。
想找人帮忙做一个,用硬铝或者铜什么的,如果钢的更好拉。
直径大概有40mm,厚大概有5mm,详细的参数我还没量呢。至于模数嘛,我看随便点,样子差不多就好。
去淘一个估计比较困难吧。

网友B:
“去虬江路淘一只”
那要老tyw替圈圈去淘才行。

网友B:
模数不同的齿轮不能互相咬合。
知道模数和齿数就够了,直径已经包括在模数和齿数中。

若是纤维板做的,手工锉大概也能锉出来。

网友A:
数一下几个齿,量一下外径
外径=模数x(齿数+2)
这种大小齿轮去坏的打印机里拆吧

楼主:
具体的参数我还得回去量量才知道。纤维板基板不好找吧,找到切个圆都累得差不多了。用AB胶什么注塑一个行不?有没有好的方法推荐一下~~~

网友B:
:lolOO给个正规一点的尺寸吧!

俺帮你搞定,超级简单,一个电话而已~~~  :lol

网友B:
老T叔你是不是有机床呀?我淘了台旧的手摇发电机,里面有个齿轮磨损了,好象是玻璃纤维树脂做的。
想找人帮忙做一个,用硬铝或者铜什么的,如果钢的更好拉。
直径大概有40mm,厚大概有5mm,详细的参数我还没量呢。至 ...
引用 网友C:

样样大概可不行!不像OO的性格,样样细中求细,精益求精。

这样毛估估的,估计做好了装上后是个杯具 ------- 卡死转不动更者打滑。:lol

关健指标:模数(可测量最大外圆及齿数推算出来),内孔,厚度。
              如属于复杂形状,如有台阶,需附加好几个关键尺寸。

楼主:
真的吗?那太好了~~~等我改天把详细的参数量出来,嘎嘎~~~
有材质、厚度、齿数、模数、孔径、定位鞘大小这些参数够了没?
不过孔径我还得把齿轮敲出来才能量到,估计要等一段时间才能搞到参数了。
先预定一下,太感谢123jj了~~~:kiss:

网友D:
具体的参数我还得回去量量才知道。纤维板基板不好找吧,找到切个圆都累得差不多了。用AB胶什么注塑一个行不?有没有好的方法推荐一下~~~
引用 网友C:

去物资市场买一个和你的齿轮直径相同或者稍微大一点的ABS棍材,切割成你需要的厚度。

手工在上面画出齿轮外框和齿牙形状。

然后自己找一个飞轮,慢速打磨出齿牙和外框,如果没有飞轮的话,可以用木工用的那种钢丝锯锯出来

楼主:
我还是想做个金属的,比较耐用些吧,虽然噪音大点。 不知道ABS做出来的耐用性怎样。 改天抽空出去解放路瞧瞧,看能不能找到合适的齿轮或者合适的材料~~~

网友B:
真的吗?那太好了~~~等我改天把详细的参数量出来,嘎嘎~~~
有材质、厚度、齿数、模数、孔径、定位鞘大小这些参数够了没?
不过孔径我还得把齿轮敲出来才能量到,估计要等一段时间才能搞到参数了。
先预定一下,太感谢123jj了~~~:kiss: ...
引用 网友C:

没关系,画的越详细越好,正规工厂生产的产品,品质完全有保证,只要图纸尺寸精确不出错,到时你手工完全不用修正了。

这个:kiss:退回,留给你LP吧,俺承受不了,哈哈~~~

楼主:
哈哈,好的。等我把详细的图纸画出来再联系你。是用什么材料做的呢? 如果是注塑或者浇注的话,可以顺便多做一两个,以备用:$

网友B:
关于材质,一般为合金铝或45号钢,其他材料因不常用,不推荐选用,除非有特殊要求。

根据你的描述,原材料为玻璃纤维树脂类做的,推荐直接用合金铝齿轮代替,45号钢太硬,由于和其他传动齿轮硬度相差太大,使用时本身不磨损,但会让其他相关齿轮磨损加大。

楼主:
好的,那就用合金铝,这样到时我微调一下也方便,我量尺寸时,稍微加大一点点。
原本跟它咬合的齿轮应该是钢的,是直接套在发电机转子上的一个小齿轮,所以我倒不太担心它的磨损。
里面其它齿轮都是钢的,就这个与转子齿轮咬合的地方不是钢的,估计是为了降低噪音和保护用。

网友B:
如里面其它齿轮都是钢的,建议这个齿轮也用钢的做吧,估计实际使用,噪音也不会很大。

关于保护作用,手摇的力不会很大,坏不了。

关于尺寸,不用放大,按照原尺寸即可。

楼主:
那就做成钢的吧,就不怕磨损了。

尺寸方面,我担心测量误差。如果做成钢的,那我可得要量准了,呵呵。

网友E:
也可以去淘宝,可以定做,1个也有人做。

楼主:
嘿嘿,123jj比淘宝好多了~~~~~~

网友F:
齿轮的参数必须给出,否则不能用的。圈圈淘的手摇发电机什么规格?

网友E:
那是你人缘好,我顺便说给没人缘的,嘿嘿。

楼主:
我的想法是给出外圈周长和齿数,让加工齿轮的算模数,毕竟俺不懂这些,万一算错了咋办~~~
分度圆不好测,只能测齿顶圆周长和齿根圆周长,然后数一下齿数,让加工厂算,比较可靠。至少大小和齿数对了,应该基本上就能用拉。

我淘的发电机是一个40W的军用发电机。应该是给电台用的吧,型号是MS40W,12V的,可以在baidu找到一些比较详细的资料。
这个发电机是2002年生产的,感觉质量不咋地了...估计更古老一些的质量可能会更好吧...

网友F:
给出外圆直径和齿数就可以了,当年定做过齿轮,春节前加急定的,工具钢材料,40块一只。

网友G:
用机床很难加工齿轮吧

网友H:
00的齿轮是渐开线齿轮还是其他的呀!机床分很多种的,有专门的机床加工齿轮!也可用立铣铣齿轮!

楼主:
都磨损成那样了,咋看出来呀。即使不磨损,我也看不出来,吼吼

网友B:
27楼:
圈圈说的是手摇发电机,对齿轮要求很低的。什么渐开线、摆线……都不需要,直齿都行,《天工开物》里面的齿轮都能用。

网友B:
要求这么低的齿轮,根本不必用专用的机床。

楼主:
是的,只要能够长期转,不打滑,就差不多拉。不过我那个齿轮,看上去长得象渐开线型的。

楼主:
你们也去淘几个发电机来玩吧,吼吼,没事摇摇,锻炼身体~~~在淘宝有

网友C:
哈哈,圈圈你...

实在是太外行了,我都快被你惹得笑死了:lol

齿轮一个最关键的参数就是模数,这个错了就肯定不能用的。
所以不是量出来再放大点,而是该多少就是多少。

你只要准确量出好齿根园或者齿顶园的直径,然后数出齿数告诉别人就行了。如果坏的那个没法量,可以量好的那个嘛~
当然,为了保险起见,最好是两个都量,同时尽量拍个清晰点的PP给做的人:P

至于齿形,手摇的东西能有多高的要求?
你只要看清楚是直齿还是斜齿即可,锥齿估计不可能(斜齿其实也不会是)

网友H:
看与其啮合的齿轮就可看出来磨损的模数和齿形!00你的齿轮如果是小齿轮就应该加工精细些,一般小齿轮的转速较高磨损和旋转中的噪音都很大的!如果啮合不好你的发电机就是一个噪音发生器!呵呵

网友B:
嗯,xwj对机械很了解。

网友I:
齿轮?买成品吧,自己是做不来的。

网友H:
呵呵 x哥不愧是机电人才呀!:P

楼主:
晕,我又不是说把模数放大。我的意思是把算出来的半径放大一点点,例如,通过测量周长,算得半径,把半径增加0.1mm,这样做出来的齿轮即便大一点点,我磨一下也能用啊。如果偏小了,就没得救了。
模数是个很小的数,远没有使用周长来得精确。我想周长和齿数对上了,应该差不了多远。而如果我给出来的是模数这个参数,偏差一点,结果就会偏差很远。所以我才不愿意提摸数这个参数。
模数这个东西对于造齿轮倒方便了,但是逆向测量却很难,只能间接测量,并且要保留好几位,多麻烦啊。

网友H:
吼吼 00制作不用心轻者噪音大,重者卡死,转动不自如!时间长了你的其他齿轮也要遭殃了!你之前的齿轮就是安装时匹配不好,间隙过大导致齿轮磨损严重!上个图呗!

网友H:
00你的活交给123jj吧!他有个大的“作坊”设备精良! 呵呵:lol

楼主:
好的,我明天拍个照片上来看看~~~~
这些齿轮都是轴两端分别一个轴承的,我看轴承应该都还没磨损,因为没有晃动,所以安装间隙的可能性应该不大吧。
所有的齿轮和轴承都是泡在黄油中的,一个小盒子将变速箱封闭。

齿轮是有一个地方连续几个齿几乎被磨平,其它地方基本上是好的。估计是之前的齿轮使用时间较久,或者某次冲击,断了一个齿,结果导致接下来的一个齿受到冲击,也没多久就坏了,就这样坏了一片。

网友J:
手摇发电机是个很好的玩具

网友F:
不清楚有多大功率,在野外较长时间游玩的时候用用,给电池充充电什么……如果功率够大,在家改装一下,和自行车后轴连到一起,发电给LCD电视供电,一边看电视一边锻炼身体。

网友C:
哈哈,装自行车上还算不错,要是手摇,你就不嫌累得慌?:lol

网友B:
现在的OO像俺心目中的OO,认出仔细多啦,不像刚开始,样样毛估估。;P

关于齿数测量,请参照老X的建议,老X到底是学机械出身,机电双修,能力超群,赞一个。

齿轮坏的一个齿数要测量,好的一个齿数也要测量(因为齿轮模数是一样的),这样,容易最后核对参数,保证不出错。

不过俺有个最傻最笨的主意,OO只要把这个齿轮拆下快递给俺,俺负责考贝克隆一个一模一样的返回给你即可。

尽管俺们的OO能力非凡,动手能力特强,但机械不是OO的本行专长,这种测量还是留给专业厂家比较好,因为专业人员测量应该比OO更内行更精确吧。:lol

楼主:
我买的这个功率是40W的,输出12.5V,电流可到3A多(参数是这么写的,我还没实测过)。
也有65W的。
放自行车上的话,也可以买个功率大点的减速电机来玩玩。
当时买这个,主要是比较好奇,军用的东东里面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貌似暂时还没发现什么特殊的地方。
本来昨晚想敲下轴承的,结果很用力还敲不下来,怕物业的保安过来找我,就不敢继续敲了...
我也没有拉器,改天再想办法弄出来吧。大家有没有好的、简易的办法卸轴承呀?

网友K:
那个可不是塑料,而是塑钢,比一般的金属材料还贵的。

网友H:
呵呵 00用拉卸器是最保险的,也可以找个台虎钳卸只不过很麻烦!

楼主:
我准备自己做个简单的拉器把它拉出来,嘿嘿....

网友I:
那个工具叫拉马。

楼主:
各有各的叫法,就像螺丝刀,有的叫起子,有的叫改锥,或者叫screwdriver...

网友L:
其实我想说的是 如果外径稍微小点还能用,如果大了都放不进去 啮合不了
又不是手表。。。

楼主:
54楼: 大了就用锉刀锉下嘛,小了够不着就不知道怎么补了。

我昨天量了下齿顶圆周长,大概在152mm,共67齿。
这样算下来模数应该约为0.7012mm,估计是0.7mm的吧。

按模数0.7mm计算,齿顶圆周长151.7mm(比较接近152mm),
齿顶圆直径48.3mm;
分度圆直径46.9mm;
齿根圆直径45.15mm;
齿高1.575mm(看上去也差不多)。

楼主:
昨晚用手机拍的照片,光线不好,很模糊哦...看不大清楚

网友H:
呵呵 00你原机的齿轮的做工不错!如果与磨损的齿轮啮合的是金属的齿轮,加工齿轮就可以加工个金属的!
那个大齿轮没用金属的材料,而用塑料的厂家可能考虑到成本和整机的质量!

楼主:
这么模糊都能看出来做工不错?果然强。这个是军用的东西,估计成本和质(重)量方面应该不成问题的,因为这个东西整机很重呢,差不了这么齿轮的重量。
齿轮两端都装有小轴承,看上去质量还不错,挺结实的。原来齿轮上有很多黄油,我清理都费了好长时间...

我怀疑是不是厂家故意搞的易坏环节,从而赚修理费或换代费哦...据说中国修路都是这么干的,修好路简单,但是修把路修成说哪时坏就哪时坏就有讲究了~~~~

里面总共有三个齿轮,一个在摇把上,比较大,钢的,内部带一个超越离合器,没拆开过,应该也是棘轮结构的吧(因为反摇可以听到“喀哒喀哒”的声音~~~)...
估计是为了防发电机转子惯性带动摇把转动,以避免摇把卡住时撞坏齿轮。
摇把齿轮就咬合到这个坏齿轮的小钢齿轮上,然后再通过树脂的大齿轮,传递给发电机转子。发电机转子上也是小钢齿轮。
整个齿轮组变比为1:50,当摇把速度为1转每秒时,发电机转子转速为3000转/分。

网友H:
“估计是为了防发电机转子惯性带动摇把转动,以避免摇把卡住时撞坏齿轮”呵呵00分析的很有道理!那个超越离合器还有个作用就是保证发电机的转子可以连续转动,类似自行车的后轮上的超速离合器。
那就可以做钢的齿轮代替了!

网友B:
确定光线不好,很模糊哦,看不大清楚,感觉齿比较尖,有点象英制齿轮(公制齿轮比较矮胖,英制齿轮比较瘦尖),不知这小玩意原产地?

网友B:
或许这个齿轮可磨损厉害,变瘦尖了,你将好的齿轮拍一个看看,注意,要从投影角度拍照,以便更好的观察齿形。

楼主:
比较尖估计是因为磨损的原因,发电机是国产货,估计齿轮应该也是他们自己做的吧。
我看跟它咬合的齿轮,齿型象是渐开线型的。这个齿轮比较大,所以基圆比较大,估计看起来就没那么明显了吧,有点象梯形了。

网友M:
这个齿轮也能手工用锉刀做,那你真是天才的3次方。还是把齿轮拿到卖五金的地方叫人家帮你加工一个,如果运气好也许能找到现成的,很便宜的,钢的就单卖就几块钱。让人帮你注塑注一个就不要搞笑了,如果你的钱多得不知怎么用就可以。

楼主:
63楼的老兄,话不要说得这么绝对哦...上面这些事,123JJ都能轻松搞定~~~~

网友B:
63楼的老兄,俺相信,maychang老师年轻时,完全有能力用锉刀手工做一个,八级钳工的水平不是盖的。

中国第一辆红旗牌轿车是手工敲出来的!!!

网友M:
如果能用手工轻松就能搞定一个你那样的齿轮,半且能合格,那全世界的什么能工巧匠对他来说都是垃圾。
本人第一次毕业设计就是一个减速箱。虽然当时机械学得不怎么滴,但多少也是曾经这个专业的。
齿轮的材料一般就用尼龙或黄铜,钢里面45钢用的最多,当然看要求要热处,硬度也看用场。

楼主:
哈哈,不知道有没有不服气的(例如象xwj啊、maychang啊、tyw啊什么的),一口气分别给做了10个...
那圈圈只好在背后偷偷地笑了~~~有用不完的齿轮咯~~~

网友M:
小传动力用尼龙,尼龙噪音小,可以注塑加工,大批量,成本低,但易磨损,不好做小齿轮,于是用黄铜做小齿轮。
齿轮怎么手工难加工就不说了吧,这里也不是这个专业,不值得讨论。

网友B:
如果能用手工轻松就能搞定一个你那样的齿轮,半且能合格,那全世界的什么能工巧匠对他来说都是垃圾。
本人第一次毕业设计就是一个减速箱。虽然当时机械学得不怎么滴,但多少也是曾经这个专业的。
齿轮的材料一般就用 ...
引用 网友M:

世界上最顶尖的东东有不少手工打造的!

如瑞士名表,劳斯莱斯汽车。。。。。

红朝差远了,除了抄作概念,还没看到什么真本事。:L

网友M:
你不用任何辅助工具,用把锉刀做个瑞士名表,劳斯莱斯汽车出来试试。不要人云也云。
00那个小齿轮,先不要说加工,让你把那齿轮的齿面的渐开线你能画出来再说。

网友B:
LS这位大虾离题了吧?!

手工做,不等于没有任何辅助工具,假如不给你一个台虎钳或其他物品夹持工件,单靠锉刀,你连一个平面都做不好!更不要说加工其他的了。

搞设计的往往看不上搞工艺的,认为自已是老大,事实上,任何设计,如离开了工艺支持,都是不完美的,更不要说批量生产,造出高品质的合格品了!

一个工厂,可以不要设计,但万万不能没有工艺!

网友I:
机械,hsb.siq是专业,123jj可就不专业了。

网友I:
主要是价位限定了来谈手工加工。

网友I:
非要手工加工,我肯定可以胜任!

网友B:
71楼123jj:
“手工做,不等于没有任何辅助工具,假如不给你一个台虎钳或其他物品夹持工件,单靠锉刀,你连一个平面都做不好!”
机械行业,平面基准是平板。加工平板就不用任何辅助工具,甚至连锉刀都不用,用的是刮刀,拿小肚子顶出来的。

网友M:
maychang老兄,你看下64楼里面有没有“轻松就能搞定”.
你下面那些问题我就不讨论,免得“杠抬”。:L
还是请教你们专业吧:
我的AVR M64看门狗复位后,数据全清0了,是不是启动文件,在哪里,怎么改?谢谢!

网友B:
说到锉刀,各位,锉刀是怎么做出来的?那么多齿,还那么锋利,还挺硬?hsb.siq说说?这个能手工做出来不能?

网友B:
77楼:
“如果能用手工轻松就能搞定一个你那样的齿轮”,那是你在66楼说的。

网友B:
71楼123jj:
“手工做,不等于没有任何辅助工具,假如不给你一个台虎钳或其他物品夹持工件,单靠锉刀,你连一个平面都做不好!”
机械行业,平面基准是平板。加工平板就不用任何辅助工具,甚至连锉刀都不用,用的是刮刀,拿小肚子顶出来的。...
引用 网友B:

maychang老师正解,但加工平板不用任何辅助工具也不行,如加工一个小平板,平板很轻很小巧, 不用台虎钳或其他物品夹持工件,难道maychang老师有本事一手拿锉刀一手拿工件,锉出个标准平面出来?那maychang老师的手上功夫一定NB到家了,小生十万分的敬佩~~~ :P
至于加工基准平面,一块平板是做不出一个基准平面的!
因为您如何知道您做的平面是平行的?需用工具来检测吧!但您的前提是不用任何辅助工具,没有工具用来检测,又如何保证做出来的基准平面是合格的?保证在充许误差范围内?
方法只有一个!同时加工三块平板,通过三块平板的不断反复研磨对比,修正铲刮高出点,不断的逼近真正合格的基准平面。

俺相信,maychang老师对这些一定很内行的,**犹深,只是电工们大多都是外外行,maychang老师简化了加工方法而已。

网友B:
说到锉刀,各位,锉刀是怎么做出来的?那么多齿,还那么锋利,还挺硬?hsb.siq说说?这个能手工做出来不能?
引用 网友B:

什么时候maychang老师将以前手工做的锉刀拿出来晒一晒,让电工们开开眼见。

网友M:
maychang老兄,你要误解了,00先跟我说我才说。
最后一次说机械了:
假如一个正方型,要求达到7级的精度,刨床只能加工到6级,那加工的方法可以你先用刨床加,留多点余量,后面手工用细砂纸,油石之类的东西,慢慢磨,当然测量工具是很重要的,慢慢修正。一开始就用手工是很难做的,也没必要。

网友B:
非要手工加工,我肯定可以胜任!
引用 网友I:

俺不知道李老师也是机械行业高手,失礼了,向您致敬~~~

网友B:
机械,hsb.siq是专业,123jj可就不专业了。
引用 网友I:

李老师正解,俺啥也不专业,只会淘浆糊,呵呵~~~

网友B:
maychang老兄,你要误解了,00先跟我说我才说。
最后一次说机械了:
假如一个正方型,要求达到7级的精度,刨床只能加工到6级,那加工的方法可以你先用刨床加,留多点余量,后面手工用细砂纸,油石之类的东西,慢慢磨,当然测量工具是很重要的,慢慢修正。一开始就用手工是很难做的,也没必要。 ...
引用 网友M:

要看怎么做!7级精度并不高,呵呵~~~

您见过用车床车出14级精度的零件吗?要知道,精密磨床加工14级精度都很难!

网友B:
80楼123jj:
三块平板对刮对研你知道呀!那就是不用辅助工具的方法。

网友B:
81楼:
锉刀还真的手工做过,不过没有保留下来,现在手里没有了。

网友B:
81楼:
锉刀还真的手工做过,不过没有保留下来,现在手里没有了。
引用 网友B:

以前听您讲起过,能手工做锉刀者,确实很NB很给力。

网友B:
圈圈一个加工齿轮,引出多少议论!

其实手工加工锉刀并不难。
找把木工锉刀,五金店有售,通常补自行车内胎时用来锉毛橡胶,仔细看看就可以发现:上面的齿是用刀剁出来的,就像菜刀斜着剁到砧板上剁出来的痕迹。加工金属的锉刀,无非是剁出来的刀齿细而且密,交叉剁两次,剁好之后再淬火。

网友B:
maychang老师正解!

做一把小锉力简单,但要做好做精细确实很难!

上面的一条条纹路,要手工做到深浅一致间距一致,更难!

网友H:
呵呵 一上午没来这地方的硝烟味变的这么浓!看来机转电的还不少呀:lol

网友B:
手工加工锉刀,要剁出来的齿间距均匀,方法是刀(和木工用的錾子完全一样)先用刃的一个角压住工件(尚未成形的锉刀),刃的另一角略抬起,錾子摆一个小角度,用刃的另一角压住,刃口摆回与前次平行位置,好像刃口“走一步”一样。只要每次摆动角度一致,每次移动的距离必定一致。至于深浅,那是靠锤击的力量均匀来保证的。
其实,木匠开榫槽就是这么移动錾子的。

楼主:
昨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把轴承给卸了下来,如下图~~~

附图是我根据齿轮画的一个草图,123jj看根据这个图能否做一个能用的齿轮来。

网友B:
OO的图纸画的蛮标准的,可见,读书时一定很用功,基本功很扎实,赞一个。

图纸没什么问题,内孔Φ8.000H7精度,即充许误差(公差)Φ8.000+0.015mm。
键宽3.000H7精度,即充许误差(公差)3.000+0.010mm。
键深9.40+0.10mm。
以上这些均按照国家标准标注。

重点:
外圆Φ48.300mm请自己再仔细核对一遍(不要单靠理论计算,不一定靠谱,应结合实际测量结果),再加入h7精度,即充许误差(公差)-0.025mm。

如同意以上建议,即帮你下单生产。

楼主:
外圆我用卡尺量的结果是48.00mm,估计是磨损的关系,稍微小了点吧。所以按48.30做应该没问题的~~~

昨晚找了个长螺杆,做了个简单的工具,把轴顶了出去。如下图所示,将齿轮放在钳子上,然后在轴上放一个小螺丝,
螺丝上面再放一个硬币(为啥要用硬币呢?因为见钱眼开,有个“开”字,图个吉利),然后再用一把扳手压在上面,
将钳子和扳手的一端用铜丝捆住(未找到铁丝...),另一端用螺杆拧上(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上面有一把钥匙,
为啥要用钥匙呢?因为钥匙用来开锁的,也有个“开”字,吉利啊)。我想通过拧紧螺丝产生的压力将轴顶出去。

结果呢,人算不如天算,将螺丝拧了一段后,发现扳手手柄都变弯了,轴承还一点反应都没有,真晕,看来还是挺紧的。
然后这时俺急了,抓起榔头,往扳手上(硬币上方)敲了一榔头,结果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轴居然往后退了一段距离,
然后再敲了几下,将原来轴上方的小螺丝换成个长点的,再敲,整个轴承就卸下来拉,啊哈哈哈~~~

网友F:
呵呵,机构已经拆开,图纸也有了,就等新齿轮加工好装配复原了……

楼主:
恩~~~等齿轮一到,就可以装配上去发电拉~~~也体验一下军用的东西,嘿嘿。

网友F:
网上还有美军的军用物资出售,比如老式电台什么的。

楼主:
恩,电台什么的现在就不想玩了,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网友B:
圈圈的图画得挺规矩。

“然后这时俺急了,抓起榔头,往扳手上(硬币上方)敲了一榔头”
拿钳子的惯量当砧子了。

网友H:
呵呵00不容易呀!

楼主:
那可不是,相当滴不容易啊…… 又不敢大声敲……

俺的图片其实是从baidu搜索出来的,吼吼吼~~~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哈哈!

OO太有才了,思维活跃,鬼点子特别多,大有赶超chunyang和maychang两位老师之势,先赞一个。

关于齿轮外圆,运转时磨损只会磨损渐开线侧面,齿顶是磨不到的,另外,齿轮设计时,对外圆尺寸要取点负公差,否则,由于制造或装配时的细微误差,将会让一个齿轮的齿顶碰到另一个齿轮的齿底,结果是咬死转的不流畅-----杯具。

你对原旧齿轮的测量,外圆Φ48mm,应该是原设计尺寸,单边比理论尺过小0.15mm, 总共比理论尺寸Φ48.3mm,小0.3mm, 属于正常设计范围,只是略为偏小了一点,正常时单边比理论尺过小0.1mm比较合适,如一定要按理论尺寸Φ48.3mm加工新齿轮,装上后可能会产生一个齿轮的齿顶碰到另一个齿轮的齿底,如想修掉一点新做齿轮的外圆,也不行!因为这只能保证新齿轮的齿顶不碰到旁边齿轮的齿底,但不能保证旁边齿轮的齿顶不碰到新齿轮的齿底,并且你手工想修整齿底,很难~~~

难得有机会帮OO效力,如到时装上不好用,真的是一场杯具。俺已经被人说成技术一巧不通,到时连个小小的齿轮都做不好,不是让俺在二姨家灌点水的脸面都没有了!!!:L

因此,俺建议,外圆应结合实际测量结果,按照旧齿轮测量的Φ48mm做,不能单靠理论计算,那一定很不靠谱,最多再放大0.1mm, 即外圆按照Φ48.100h7精度,即充许误差(公差)Φ48.100-0.025mm制造。

不知OO意下如何?

网友N:
jj太专业了。
赞00的图。
牛人真多!

网友B:
谢谢老王关照!

网友B:
jj太专业了。
赞00的图。
牛人真多!
引用 网友N:

和chunyang老师,maychang老师,老X等高手相比,俺差的远呢,连大门都没进~~~

楼主:
没关系,半径差0.1mm,才头发丝那么点,没啥问题的拉……我看过小齿轮的齿,深着呢,碰不到的~~~
从小齿轮齿上光亮的地方来看,还不到一半高度…… 我觉得原来的齿轮还小了点,咬合得不够深~~~
还是按48.3mm做吧,要不取个负的公差好了……

网友B:
那就听OO的吧!

外圆按照Φ48.300h7精度,即充许误差(公差)Φ48.300-0.025mm制造。:handshake

楼主:
好的,先谢过123jj~~~等齿轮到了,装到发电机上给123jj发电致谢~~~哈哈

网友B:
OO,不好意思,M0.7模数民用的很少(军工产品就是NB,  与众不同,连模数规格也要区分于民用),问了好几个朋友,都没有M0.7模数齿轮滚刀,只找到一把M0.75模数齿轮滚刀,决定用M0.75模数齿轮滚刀代用。

M0.7齿轮:    67齿
齿顶圆直径=(67+2)*0.7=48.3mm
分度圆直径=67*0.7=46.9mm
齿根圆直径=48.3-4.5*0.7=45.15mm
齿高      =(48.3-45.15)/2=1.575mm

M0.75齿轮:   67齿
齿顶圆直径=(67+2)*0.75=51.75mm
分度圆直径=67*0.75=50.25mm
齿根圆直径=51.75-4.5*0.75=48.375mm
齿高      =(51.75-48.375)/2=1.6875mm

M0.7 齿宽=0.7 *3.1415826/2=1.1mm
M0.75齿宽=0.75*3.1415826/2=1.178mm

用M0.75滚刀滚直径48.3(67齿)齿轮

实际齿宽=1.1*2-1.178=1.022mm

齿宽差=1.1-1.022=0.078mm             牙宽比原来小约0.078mm

齿高差=1.6875-1.575=0.1125mm     牙根比原来深约0.1125mm

实际误差估算已列于上面,当然,压力角也有少量变化,按经验估计,问题不大,能代用,三天后发出。

网友B:
123大可不必如此忧虑。。
按照不同滴公差。。给蛋蛋做个系列。。。
问题不就全解决了么
引用 网友O:

老王别笑话俺,众所周知,老王吃是军工饭的,加工设备好的不的了,羡慕ing......  :P

楼主:
好的。换个刀之后, 保持齿距不变就可以了。

网友I:
所有齿轮都换

网友I:
只需要中心距和齿数就可以了

网友B:
回李老师,设计一般分二次。

第一次是原设计,如LZ   OO画的齿轮图。

然后编制加工工艺,对加工设备,加工工具定型。如果批量产品,定制一把上千元的M0.7模数专用滚刀没问题,但目前只需要加工一个,并且下面没量,那只有根据现有条件,退回作第二次设计。

第二次设计,是根据现在加工条件,更改加工工艺,使之这个零件这个产品能造出来。
如没有M0.7模数专用滚刀,是否能用现成的M0.75模数滚刀,代为加工,加工误差增加多少?能否实用,作一综合评估。
当然,如没有现成滚刀可代用,那也要通过其他途径其他方法造出齿轮,如铣齿、插齿、拉齿、线切割等方法实现,总之,要找出一种投入少,加工成本低的最有效方法实现之。

综上可得:
第一次设计往往是拍脑袋的,根据对产品的理解和想像画的图纸。第一次设计不一定能做出产品来。
第二次设计(工艺)根据现在条件,补充完善第一次设计,如现有条件无法加工,还需更改设计方案。总之,第二次设计(工艺)一定能做出产品来。

一个厂,可以没有设计(第一次设计),设计可通过买现成的案子来实现,但万万不能没有工艺(第二次设计),否则,不是出来的产品质量差,返修率高,就是生产成本偏高。

网友N:
是不是这个齿轮加工下来,按照正规途径走。
要做设计、做工艺、要试制、要测量、修改,工厂还要做生产计划排产,最后才出一个。
成本会不会比一个普通发电机本身还贵呀。:lol

jj是不是?

网友I:
其实就是买n个成品齿轮,只要中心距对头,传动比接近就可以了。不可能去加工的,也不应该去加工的。

网友B:
是不是这个齿轮加工下来,按照正规途径走。
要做设计、做工艺、要试制、要测量、修改,工厂还要做生产计划排产,最后才出一个。
成本会不会比一个普通发电机本身还贵呀。:lol

jj是不是? ...
引用 网友N:

事实上,要速度最快,加工途径最少,只要请maychang老师出工即可轻松搞定,maychang老师自己开车床车齿胚,自己滚齿插键槽,作为八级钳工,样样搞的定,只是代价........给个maychang老师出场费即可,帮OO干活,俺相信,maychang老师出场费为0元。 :lol

俺的套路一般如下:
先联系几家做齿轮的协作厂老板,问清是否有M0.7模数滚刀,有滚刀就能做,没滚刀就干不了,调查反馈结果为,M1.0模数以下滚刀,只有M0.3、M0.4、M0.5、M0.6、M0.8、M1.0,  没有M0.7模数滚刀,没办法,再联系下面干活的师傅,手头是否有M0.7模数滚刀,最后找到一把M0.75模数滚刀,再经过理论计算和经验推断,M0.75模数滚刀是否能代替M0.7模数滚刀加工?最大误差为多小?是否能保证加工出的成品能可靠使用。。。。。

将调查归纳计算总结后的最后结论,体现在图纸上,下发协作厂加工,确定最晚交货期即OK了!

综上,俺做的事就是淘淘浆糊,承上齐下,拉拉手,将上家(OO)和下家(齿轮加工厂)有机的连接起来,保证正常运作不出错,原则是,别人能做的事俺坚决不做,别人不能做或不想做的事俺才去顶一下,让这条线能贯通起来,保证通行无阻。

至于成本嘛,  做一个二个试样,齿轮协作厂也不会收俺钱。:P

网友B:
其实就是买n个成品齿轮,只要中心距对头,传动比接近就可以了。不可能去加工的,也不应该去加工的。
引用 网友I:

李老师正解!

凭OO的聪明和能干,假如市场上能买到,或者淘宝上能淘到,也不会在二姨家发贴求救了~~~ :dizzy:

楼主:
我在淘宝和其它几个网上找了,的确找不到…… 至于市场上,我倒是不大了解,不知道哪里能找到合适的齿轮?
如果要找一套齿轮,都换掉,我想更加困难了……
我还以为有机床加工个齿轮很容易的事呢...没想到这么折腾的,这回人情债欠得大了………………

网友C:
呵呵,也不用太计较,心里记着就行了:lol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没关系,OO不用计较,不用往心里去,这点小事对俺来说,真的是小菜一碟,简单的很,就如同OO编个USB程序一样简单。

如要感恩,就记着有空多上上二姨家,多感谢二姨才对,毕竟没有二姨就没有俺们的交流和交往。

楼主:
好的~~~其实俺每天都开着21ic呢~~~

网友F:
如果该齿轮没有适当的加工刀具,可以根据现有工具改,包括齿形和齿数、直径等,只要与之啮合的齿轮一起改就成,甚至传动比都可以小改,这样的一对齿轮能安装上即可,条件就大大放宽了。

楼主:
恩。还好找到一个0.75比较接近的,看上去没问题,估计实际效果也没问题的~~~

网友P:
回复 网友N:

上个星期公司的一个碎纸机的齿轮坏了,齿轮内孔打滑了,公司的司机(他负责维修设备)想叫另一个工程师去打样一个齿轮,我说别,你不知道打样成本多高啊,最后把内孔搞大一级镶各轴套去搞定。

网友Q:
去南站附近应该有,就是加工也没多少钱。

网友B:
现在到处闹民工慌,工人难招,齿轮是做好了,结果一测量,外圆大了0.32mm,原尺过Φ48.3mm变成了Φ48.62mm, 现在招来的车工,就这本事,图纸都不会看,俺只能彻底无语了,让老板自己顶上去帮俺再做一个,明天发出。

听OO说,齿论间隙很大,到时这个外圆Φ48.62mm也一起寄给你,看哪一个比较合适好用。

网友B:
127楼t.jm:
扩孔镶套是好主意。
维修钳工相当基本的工艺。
打样,可能比买台新的碎纸机还贵。

楼主:
好的,这一下还做了俩,还真实不容易啊~~~真是麻烦123jj了……改天买个机票去上海请你吃饭,哈哈~~~

网友F:
嚯嚯,圈圈的主意真的是很好……

网友R:
很想知道手工咋样制作齿轮。也很想看一下00这个军用发电机带载40W时,要多大手摇力!

楼主:
呵呵, 这个还没试过呢,估计也挺累的。

理论计算一下:
40W输出功率,算效率为2/3,那么输入功率需要60W。我看了下摇把长度大概为0.2m,这样每秒一转的话,速度为1.2m/s,需要的力为60/1.2=50N,大约为提起5千克的物体的力。
相当于以提5千克的物体的力,每秒摇动一圈。

网友B:
通常人的体力,连续工作时可以按照70~100W估计,瞬时功率最大可以到1kW(但只能几秒钟)。

网友F:
用脚蹬的话就省力多了,轻型电动自行车的电机功率不足100W,跑的还不如普通自行车快,用脚蹬连续输出60W左右的功率不会很累。

网友B:
昨天厂里活太多,忙的忘了去拿齿轮,结果下班后晚上去拿的。

今天一早用顺风发出,货单号:021 949 768 336

至于你要的青壳纸,问了好几家变压器厂,都没有,现在变压器厂都不用青壳纸了,而改用绝缘强度更高,性能更好的一种白色的3M复合纸代替,挺硬质的,俺用手撕,撕不破,浸泡在水中,浸不烂,讨了一小块,一起附上。

打包时纸合里面有点空,随人放了两小包枫桥冠军香榧,希望能将二姨家的腐败进行到底~~~:lol

网友B:
有了圆圈才有圈圈。。

网友C:
哈哈,旋转起来的蛋蛋还能放电,不知道是哪个MM遭殃;P

楼主:
123jj真是太热情了…………谢谢谢谢

网友B:
顺风件已取走,祝OO好运~~~  :victory:

楼主:
好的,有123jj的帮忙,一定会好运~~~

楼主:
齿轮收到拉~~~质量很好,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晚上回去装好试下~~~~再次感谢123jj的帮忙!

网友B:
齿轮收到拉~~~质量很好,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晚上回去装好试下~~~~再次感谢123jj的帮忙!

引用 网友C:

因工期太急,齿轮质量很不好,外围一圈齿没有经过高频淬火处理,材料(45号钢)仅经过简单的调质处理,等下次用坏了再帮OO做个好一点的。不过据俺经验估计,就算OO的手摇断了,齿轮也不会损坏~~~ :lol

网友B:
不知OO,  你要的那青壳纸(没有,讨了点白色的3M复合纸代用),贴在纸盒内围了一圈,不知你看到吗?

网友C:
因工期太急,齿轮质量很不好,外围一圈齿没有经过高频淬火处理,材料(45号钢)仅经过简单的调质处理,等下次用坏了再帮OO做个好一点的。不过据俺经验估计,就算OO的手摇断了,齿轮也不会损坏~~~ :lol ...
引用 网友B:

——哈哈,这个问题估计没影响,估计圈圈是没这个精力摇到齿轮磨损的;P

网友B:
——哈哈,这个问题估计没影响,估计圈圈是没这个精力摇到齿轮磨损的;P
引用 网友C:

老X厉害,非常给力,连这都能预测到!  :P

网友S:
加点润滑油就OK.

楼主:
那个纸看到了~~~~做一个垫圈,只需要一小圈,剩下的留起来以后做变压器还用得上,哈哈~~~

网友F:
装配的时候记得上一些轻质黄油。

楼主:
装好了,能用,不过噪音比原来大了很多,估计是咬合不太好~~~或者是因为是钢的,硬碰硬,比较大声~~~
齿轮上已经涂满了黄油~~~
如果是在野外用的话,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T:
回复 网友C:
初来咋到,浩然顶之

网友U:
我只知道大学里很多这东西  也有很多人可以做

网友F:
金属齿轮要噪声小,需要讲究齿形和啮合精度,不过这种东西也无所谓了,能用就成,背野外比较沉了,路远无轻担。

网友V:
123JJ, 你那儿能不能在内燃机缸盖上钻大的丝孔? 装上丝杆随意的调节压缩比?

网友B:
蚂蚁此路不通。
螺纹不能保证气密性,可燃气如果跑掉一些显然影响燃料效率。缸盖与缸体联接要施胶或加缸垫来保证气密性的。
而且,现代内燃机多是顶置气门,甚至在缸盖上放置四气门,没有开孔的地方。

网友B:
123JJ, 你那儿能不能在内燃机缸盖上钻大的丝孔? 装上丝杆随意的调节压缩比?
引用 网友V:

大蚂蚁思路敏捷,先赞一个!

螺纹固然不能保证气密性,这没错,但内燃机是死的,人是活的,可通过各种方法和工艺来解决气密性问题,如加个小活塞,通过丝杆调节活塞的高低,即可解决气密性问题。

不过正如maychang老师所言,现代内燃机多是顶置气门,甚至在缸盖上放置四气门,没有开孔的地方。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正如春哥所言,金属齿轮要噪声小,需要讲究齿形和啮合精度,特别是OO的发电机,升速比很大,末级转速很快,普通精度的齿轮根本达不到,这也是原设计结构中不用金属齿轮,而用复合环氧类齿轮的原因,用以降低转动噪音。

网友B:
不过用金属齿轮代替,噪音是大点,但寿命延长了N倍,不用经常换那个为降低转动噪音,为供摩损而专门设计配置的复合环氧类齿轮 。。。。。

网友W:
还是到网上搜一下相关的模具加工厂吧

网友X:
无能为力哦  帮不上

网友R:
00,能看看发电机的长相吗?

网友Y:
也可以去淘宝,可以定做,1个也有人做。
是的

网友B:
OO是个人物,而且是二姨家的大人物,依OO的个性,能自已解决的从来自己动手,万事不求人,造就了动手能力超强的OO,  这次帮OO做的小齿轮,由于刀具没有,模数不完全匹配,运行时噪音略为大了一点,LS的哪位朋友,如有心有能力帮OO做一个标准点的小齿轮,俺无偿赠送一套《两轮自平衡小车》套件,以示感激。

楼主:
非常感谢123jj帮忙, 这个齿轮的事别放在心上,我也是顺便弄来玩玩,纯粹是为了好玩。就现在你帮忙做的这个就很好了,要想搞的噪音低,我想还得要用软一点的东西才行,这个等我有空了去学学高分子化学什么的,自己做一个,哈哈~~~

网友B:
呵呵!

齿轮的事,俺并没有放在心上,只是,借此机会,为即将开源DIY的《两轮自平衡小车》做点广告罢了~~~ :lol

网友Z:
简易找当地厂家,直接带样品过去,就不用自己测了

楼主:
原来是醉翁啊。
等你们做好了小车,做个大车,就可以上街开了...

网友AA(2011-03-28):
路过~~~~~~~~~~~~~
江西动漫网www.jxcomic.com

网友AB:
老T叔你是不是有机床呀?我淘了台旧的手摇发电机,里面有个齿轮磨损了,好象是玻璃纤维树脂做的。
想找人帮忙做一个,用硬铝或者铜什么的,如果钢的更好拉。
直径大概有40mm,厚大概有5mm,详细的参数我还没量呢。至 ...
引用 网友C:

为了修复一个旧东西,还专门定制一个非标准元件,通常情况下,这是一个不合算的买卖

网友AC:
佃工就是佃工,齿轮的设计制作在大学里很多人都学过,大家的热情很高。
可是大家都忽略了一点,书本上的学习的齿轮设计的模数都是大于1.2的,大部分生产齿轮的厂家的齿刀最小是1的,齿轮的直径与齿数的关系是有一定的关系,好像当直径等于7cm时,当模数为1.2的时,齿数很少了,好像是17(记不清了,10几年了,老了)。
当模数小于1时,齿轮的设计就不能安照大学里学的那一套搞了,所以123jj那里做出来的齿轮肯定是不适合的,这种小齿轮是由专门生产小齿轮的公司生产的。生产这种齿轮厂家在广东和福建那里很多,那里搞玩具的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