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0画板帮助

楼主(2011-02-16):
在那设置啊,0.3MM转换成0.2MM就显示一条线了,请教哈。有人愿意++++我QQ 455790578今后指点小弟哈啊,谢谢了

网友A:
出现这样的情况应该原来线宽为0.2MM,现在改为0.3MM,在某处安全距离不足,线无法在此位置通过,所以变成飞线,把线宽改小,安全间距改小。线40左端明显比右端大。

网友B:
TOOLS-OPTIONS-GLOBAL里的Drawing中的Minimum display width改成<=0.2就可以显示出来了。估计你现在是0.254

网友C:
在option里  有个display width 设置,把设置里的数值弄小点,比如0.1
就可以了

网友D:
3楼正解
应该是显示线宽的问题。 改显示规则就可以

网友E:
直接用快捷键R*(*的大小是你想要的最小显示线宽的数值)

网友F:
不会是单位选错了吧!有一次我选0.3mm的线,结果在英制模式下输入0.3,画的线也跟楼主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