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一下,三极管耐压够不

楼主(2011-02-16):
图中用8050三极管可以吗,求大侠分析?

网友A:
S8050 的 Vceo 是二十几伏。

网友B:
耐压没有问题,发热才是大问题。

网友C:
耐压也有问题,HWM在2楼说过了。
这里要求Vceo至少40V,最好60V。

网友D:
建议用D880之类的

网友B:
查了下某个品牌的S8050的Vceo:25V,真的不行。

楼主:
谢各位解答,耐压不够知道了,发热该怎么计算啊。

网友C:
发热功率大致上是37V*输出电流。

网友D:
根据管子工作时消耗的功率,P消耗=(40-3.3)*Io(负载电流),P消耗不能超过DATASHEET里面的数值,说得不对请拍砖:lol

网友E:
5551可以满足,没看懂你这个电路时用来干嘛的

楼主:
3.3V 是给单片机提供电源的,还要请教诸位一个问题,三极管的输出电流Ic,是不是基极电流Ib*放大倍数?图中如何求出Ib?

网友F:
也不一定是37V,看电阻值的,应该先考虑负载电流在调R28,直接将饱和电流限制在负载最大电流就好

网友C:
13楼说得对,管压降是37V减去R28上压降。
不过原图R28仅1欧,可以忽略。
若要管子发热少,R28应该按照13楼所说调整。不过,这仅仅是将管子发热转移到R28上去了。

网友G:
用8550好点吧??现在这样基极电流受负载大小影响

楼主:
楼上,能仔细解释一下吗?

网友G:
我是菜鸟,我觉得应该用PNP管,请教大侠

网友H:
楼主,这个电路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I(2013-12-31):
引用 网友G:
我是菜鸟,我觉得应该用PNP管,请教大侠

你说的对。我是指前面四个字。。。

网友J:
不管怎么说,40V经过0805封装的1欧姆电阻然后8050稳压到3.3V的设计是非常危险的,建议重新设计,不排除标号错误R28(0805)1,R28(08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