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DC-DC电路中电容的作用

楼主(2011-02-16):
电路图如下,请教下电路红方框中SC58,SC59和电阻SR68在电路中的作用??
弄个完整的电路,呵呵

网友A:
建议查看一下IC引脚功能注释。

楼主:
看过个测试报告,这个电容有改善输出电压的纹波。
SC58为220p时纹波Vpk-pk为90mv,为1500p时纹波Vpk-pk为60mv
不知道是否正确。

楼主:
引脚注释如下:
COMP    Output of error-amp and input of PWM comparator of Vtt.
FB         Inverting input of error-amp of Vtt.

网友A:
估计220P的时候电源环路不稳定。

网友B:
应该是频率补偿的,看下规格书,里面应该有说的,呵呵

楼主:
谢谢了呵。。。
你有上图ic的datasheet吗?有给我传一份!

网友B:
可以,我也是刚刚从onsemiconductor下的,呵呵

网友C:
翻翻书嘛,这就是学校里学的PID电路,做误差补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了!!

楼主:
误差补偿这块学的确实很差!!要补补功课了,呵呵。。。谢谢大侠们的指导!!:)

网友D:
用迅雷下载的,NCP1589怎么成了.PHP,只能用右键另存为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