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与转换器的匹配技巧

楼主(2011-02-16):
就模拟转换器系统而言,您会选择的初始设计方法可能是查看需要的精度,然后使用一个能够获得相应精度的 ADC。为了达到要求的准确度或精度,需要给系统加装一些必要的增益模块,以便让有效模拟范围覆盖 ADC 的动态范围。但是,我们还可以选择另一种方法。您可以使用一个 24 位转换器来消除增益模块及其产生的补偿、漂移和噪声(您会在 12 位到 16 位系统中找到他们)。24 位转换器是一款更为简单的解决方案。另外,您还可以在相同或者更低成本的情况下获得更高的性能。
您或许可以只使用 24 位 ADC 范围的一部分便能够完成设计。是的,没错,您可能会去掉一些位!在这种情况下,您仍然能够达到或者提高原始 12 或 16 位系统的分辨率和精度。相比12 位 ADC,24 位转换器拥有 4096 的即时系统增益优势,以及一种附加的可编程增益 放大器 (PGA) 功能。Δ-Σ 转换器中的内置 PGA 功能,可以再增加 64 到 128 倍增益(具体情况根据产品不同而不同)。
作为设计过程的第一步,您常常会查看您将要使用的传感器,然后检查传感器的输出范围。之后,您会将传感器的输出范围同 A/D 转换器输入匹配。在这一过程中,您需要一个模拟增益单元来让传感器/ADC 匹配有效。或者,您可能会不加思考地试图找到一种能够匹配您传感器输出范围的 ADC。请不要这样做。尽量多考虑系统噪声影响,其中的实际系统分辨率和精度是两个重要的规范。
例如,如果一个 12 位的系统,您有一个 250 V/V 模拟增益的 5V 范围,则系统 LSB 等于 5V /250 / 212 ,即 4.88 mV。图 1.A 描述了这类系统。

图 1.A 12 位 SAR (A) 显示了一个通过放大器连接至转换器的传感器。一个 24 位 Δ-Σ (B) 显示了一个直接连接至转换器的传感器。
现在,将传感器信号放入一个没有增益的 24 位转换器中(请参见图 1.b)。您可以这样做,因为 24 位系统的 LSB 大小相当于有一个 4096 的模拟增益。使用这种设计方法时,需通过使用 ADC 的差动输入去除模拟电平转换的影响。这样便让您可以在使用传感器输出定位您的正 ADC 输入时,向您的负 ADC 输入施加电压。尽管 24 位 ADC 的总范围是动态的,但您的传感器输出可能仅仅覆盖一部分 ADC 输出码。选择这部分 ADC 范围后,您可以将注意力集中于信号响应的较理想区域。使用一个具有 23 位有效精度的 24 位 ADC,就像是在转换器范围使用 2048 个单独的 12 位转换器。

网友A:
楼主,如果**是转载的话,最好说明转载以及出处.

网友B:
不错,也算是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