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电路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1-02-16):
大哥,下面是我司量产的一个电路,我截取了部分!  我看了下有点问题!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1. ULN2003输出没有接下拉或上拉电阻,原因是当ULN2003输入低电平时,如果不接上拉或下拉电阻,输出电平就是不定态!
2.A,B,C三处应该接下拉电阻。

网友A:
ULN2003输出不用接下拉或上拉电阻的,
倒是你的MCU输出口要根据输出口的类型接上拉或者下拉电阻。

网友B:
如果负载是接到VCC端的,那么负载本身就是ULN200x内部晶体管的集电极负载,相当于上拉了。

网友C:
ABC三处的电平受MCU控制,不需要上下拉。

你MCU控制PNP的三极管,12V有点问题。
如果MCU的IO口只有5V的话,会导致总是三个灯同时亮。

楼主:
A,B,C三处,单片机输出高电平的话,三级管不导通,那A,B,C,三处的状态就不定了。
同样,ULN2003输入低电平时,输出电平就是不定态!
这样可以吗?

楼主:
图没弄清楚,都是5V

楼主:
不好意思

网友D:
不需要上下拉。

网友E:
不需要上下拉,我觉得a,b,c串的那3个二极管也可以省去,这里不存在接反的问题

网友F:
1.ULN内部有下拉电阻。
2.ABC处不是12V吧,三极管处基极应该有限流电阻吧

楼主:
ABC三处是5V,我想问下,现在我们在批量时,都没加基极限流电阻。
请教下,没加基极电阻有什么问题?
据我了解,单片机输入电阻很大的啊!

网友G:
没加基极电阻有降低单片机寿命、降低可靠性的问题。其实图中三极管的最大负载电流不会超过150mA。按三极管β=50,其基极输入电流也只有3mA。要加电阻。除非是三极管的β太小。设计不合理。换用mos管或达林顿管。

网友H:
如果ABC三处的三极管换成NPN的,下拉需要不需要呢??:lol

网友G:
此处不宜改成NPN三极管。NPN拉电流不易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