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memcpy

楼主(2011-02-16):
原型:extern void *memcpy(void *dest, void *src, unsigned int count);
  用法:#include <string.h>
  功能:由src所指内存区域复制count个字节到dest所指内存区域。
  说明:src和dest所指内存区域不能重叠,函数返回指向dest的指针。
  注意:与strcpy相比,memcpy并不是遇到'\0'就结束,而是一定会拷贝完n个字节。
  举例:
  // memcpy.c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char *s="Golden Global View";
  char d[20];
  clrscr();
  memcpy(d,s,strlen(s));
  d[strlen(s)]='\0';
  printf("%s",d);
  getchar();
  return 0;
  }
  截取view
  #include <string.h>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char *s="Golden Global View";
  char d[20];
  memcpy(d,s+14,4);
  //memcpy(d,s+14*sizeof(char),4*sizeof(char));也可
  d[4]='\0';
  printf("%s",d);
  getchar();
  return 0;
  }
  输出结果:
  View
  初始化数组
  char msg[10];
  memcpy(msg,0,sizeof(msg));

网友A:
沙发,讲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B:
对于memcpy,src和dest指的区域是某些情况下可以重叠的,但是重叠有前重叠和后重叠的区别。而memmove可以保证重叠区域的操作。

网友C:
知道功能就行了

网友D:
调用即可,知道功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