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 board wizard 中问题

楼主(2011-02-16):
第一次画图,用的altium designer 6.9 ,画pcb时用向导pcb board wizard ,不知道inner cutoff 什么意思,大家帮看看,不要见笑。

网友A:
Corner Cutoff复选框。确定是否剪去四角。Inner CutOff复选框。确定内部挖洞。

楼主:
是不是跟那个切个圆角差不多啊,具体什么作用啊

网友A:
Corner Cutoff就是在四角倒角,

至于Inner CutOff就是在板内挖孔。

楼主:
多谢大哥啊,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