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中的Check SDT Compatibility

楼主(2011-02-16):
OrCAD中,DRC的Check SDT Compatibility是什么意思?检查什么的兼容性?
SDT是什么?
期望解答,为谢!

网友A(2013-10-08):
SDT是利用汇编语言对程序编译过程中产生的过程文件,记事本可以打开。但有时是乱码,因为它是一个中间文件。

网友B(2015-08-10):
额~在orCAD里边貌似不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B:
其中report中的check SDT compatibility 为元件管脚兼容性检查。搜到的

网友C(2021-12-16):
Define the mapping to use when saving designs in SDT format. It can be changed for individual designs in the SDT Compatibility tab of the Design Properties dialog box. The Part Field to Property mapping fields are used only when you save a Capture design in an SDT format. To make SDT part fields carry over into Capture properties, you need to specify them in the SDT.CFG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