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所有的音频左右声道输出都一样?

楼主(2011-02-16):
1、有很多设备都输出左右声道的立体声,那么是否输出的都是一样的呢?如果做类似的设计有那些参数是比较需要关注的?
2、例如:FM/AM,DVD/,CMMB等,是否只需要做滤波和耦合处理?
3、哪些是需要做放大处理?音频解码芯片、音效芯片、功放直接的连接是怎么样的?
4、希望各位有音频相关资料的也可以发给我学习学习。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如果左右声道输出都一样,就不需要分左右声道和分左右声道输出了

网友B:
一样就不叫立体声了,哈哈。

网友C:
A1:电路是一样的,但信号不同,立体声信号的左右声道是独立的;
A2:做电平和阻抗匹配即可;
A3:由信号源的输出电平决定,功放要求有特定范围内的输入电平,不足需先放大,比如来自MIC的信号,过大则需要衰减,比如来自耳机插口的信号;
A4:范围太广,读书为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谢谢你的回答!
我是问:不同设备输出的左右声道信号是否一样?而不是左右声道输出的信号是否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回答。
对于A4,我现在仅仅一点儿模电的知识,不晓得看那些教材好。

网友D:
5楼:
“我是问:不同设备输出的左右声道信号是否一样?而不是左右声道输出的信号是否一样?”
左右声道输出是同类信号,但两信号并不相同。

网友E:
同一首歌在不同的机器上播放,如DVD,MP3,放出来的左声道的声音一样的.同理右声道也一样.只有还原出来的效果有不同.好的播放器还原出来的声音就越接近原录音.

网友F:
不是很清楚啊,楼主还是看看书,在查查。。。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要看书啊。。。可惜不晓得那些书好 ,老T叔不是很多书的?怎么找老T叔?

网友C:
去技术交流栏目老t的书帖中选择你感兴趣的下载就是。

网友G:
我是问:不同设备输出的左右声道信号是否一样?而不是左右声道输出的信号是否一样?

对这个问题,你可以通过USB,对不同的设备播放1KHz 0dB的音频信号,再量测各自左右声道的波形;

网友H:
如音源左右声道数据相同,则左右声道输出应一致,否则不平衡(过不了认证);
    实际上,立体声录音时,左右拾音器间有距离,同一声音在左右拾音器输出电信号在时域是不一致的,这才有立体声效果。

楼主:
13# ccdt 我查了些资料,好像是说相位有180度的差异。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我知道肯定是有差异,想知道原理。这个测试具体怎么做呢?测耳机的2个信号吗?

楼主:
11# chunyang 已经找T叔了,下了些资料,谢谢了。

网友I:
13# ccdt 我查了些资料,好像是说相位有180度的差异。不知道对不对?
引用 楼主:

左右信号不同其实是模拟声音到达人的左右耳时具有不同的相位、振幅的特点来表达声源位置信息的,称为立体声系统。180度相差技术是一种提高单声道声源“立体性”的“假立体声”技术,常见于早期的磁带录音机里,在现代,MP3和CD早已普及的时代,这种技术基本也就作古了。

网友I:
严格来说,假立体声不都是180度,而是介于0-90度之间可调,还有将左右声道的声音送入对方的“音场展宽”技术哈。

楼主:
18# NE5532 非常感谢!了解了。

楼主:
4# chunyang 关于电平的匹配,直接用电阻做偏置?例如电阻分压。阻抗匹配如何做呢?音频的是300-1K欧姆,视频是75ohm。这又是如何来的呢?

网友C:
关于电平匹配,小了要放大,用晶体管或运算放大器、专用音频前置放大器等等,大了则要衰减,用电阻分压,两个串联,这应该不用解释了吧。偏置是提供工作点的,跟匹配无关,阻抗匹配和电平匹配也不是一个概念,阻抗匹配有两重含义:1、最大功率耦合,2、传输耦合,后者主要针对一定频率以上的信号比如视频信号和射频信号等,频率高了会发生信号反射而造成信号失真,需要对传输线的阻抗进行匹配,但音频频率不高,发生这种情况需很长的电缆,故可以忽略,所以对音频信号的阻抗匹配指的是信号源的内阻和放大器的输入电阻间的匹配,以便保证最大功率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