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有源LPF啥原理?找不到原型啊

楼主(2011-02-16):
这个有源滤波器的原型是什么?找遍了设计手册,没看见啊
请高手指教 多谢

网友A:
这是一个两级的低通滤波器。

作为一个例子,在此详解一遍,以示电路的基本解法(采用节点电压法)。主要是解那两堆类似的东西。

为了方便标记,由下至上对那堆电路中的电阻和电容重新标记,分别为R1、R2、R3、R4、C1和C2。

由于虚短,将两个运放的输入端统一标注为V。下面的运放输出为V2(C2和R3之间),上面的运放输出为V3(C1和R2之间),顶端电压为V1。

列出节点方程:

  V / R1 + (V - V3) / R2 = 0

  j ω C1 (V - V3) + (V - V2) / R3 = 0

  j ω C2 (V - V2) + (V - V1) / R4 = 0

  (V1 - V) / R4 = I

解得 V1 和 I 为:

  V1 = (1 - ω^2 C1 C2 R2 R3 R4 / R1) V

  I = - ω^2 C1 C2 R2 R3 V / R1

这串东西的阻抗为:

  Z = V1 / I = R4 - R1 / (ω^2 C1 C2 R2 R3)

可见,当 ω = (R1 / (C1 C2 R2 R3 R4))^0.5 时,Z = 0。直流时 Z = - ∞,而当频率非常高时 Z ≌ R4。

电路中那堆东西和其他电阻分压,构成低通滤波。注意,其无相位变化。

补充:

注意此电路中运放输出电压 V2 和 V3

  V2 = (R1 - j ω C1 R2 R3) V1 / (R1 - ω^2 C1 C2 R2 R3 R4)

  V3 = (R1 + R2) V1 / (R1 - ω^ C1 C2 R2 R3 R4)

这些电压受电源电压的限制,超出电源范围后,运放将饱和。

楼主:
2# HWM 请问R45的作用是什么呢?貌似一般的设计上也可以去掉,实际仿真中加和不加的效果区别不是很大。

网友A:
re 5L:

R45 是给滤波器一定的上拉,观察直流特性时其作用就显现出来了。

楼主:
6# HWM 谢谢您的答复。请问你有这种Fliege filter的设计资料或者推荐的书籍吗?一般的有源滤波器设计软件鲜有这种模型的。再次谢谢你了

网友A:
to 7L:

内容全一点的模拟或电子线路类书籍会有类似内容,具体也说不上(一般需要时都直接上图书馆查询)。

类似电路完全可以自己分析。在此我把分析过程列出也是出于此目的——利用基本的电路知识分析问题。

这电路看似复杂,但利用一般所学的电路知识完全就能胜任其分析,希望你能看懂。

网友B:
楼主应该理解:HWM现在是授你以“渔”而非“鱼”。

网友C(2016-12-06):
这个是Fliege滤波器,《运放设计权威指南》第四版有详细介绍,第三版级之前也有介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Fliege滤波器,《运放设计权威指南》第四版有详细介绍,第三版级之前也有介绍。 ...

还没讲到点子上去,,,

此贴只需告诉楼主,两个运放那一竖坨东西,是个GIC(generalized impedance converter),就足够了。

网友D:
至于推导过程,一般性方法见上面。
倘若对那一坨东西中RC进行编号,从地参考点网上依次用Z5/4/3/2/1表示,则用快速分析法,一眼就能看出该网络输入阻抗是奇数积/偶数积,即Zin=Z1Z3Z5/Z2Z4,why?
有网友居然要把快速求解法拿去考研,建议还是老老实实用上面"标准"推导法吧,使用快速法就是直接写答案了,连个式子也不列,阅卷老师铁定以为是抄袭!就算不是,按步骤给分,一题满分10分的话,最多给2-3分!

网友E:
看不懂楼主叠罗汉电路,但是有个疑问,这样的滤波有何优势?是不是效果很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看不懂楼主叠罗汉电路,但是有个疑问,这样的滤波有何优势?是不是效果很好? ...

便于集成!
我原来想用这个代替Buck里那个电感,做成高集成度无电感BUCK DC-DC,可行,但是效率下来了,导致意义不大。

用那么多电容量不小的电容,集成会不会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