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变压器下面布IC会不会干扰?

楼主(2011-02-16):
(无正文)

网友A:
会有干扰,但工频变压器工作在50Hz,对工作频率在MHz级的数字电路影响不大,所以可以那么布局。

网友A:
补充一个问题:要注意变压器的发热和器件的发热,二者紧靠在一起时,如果发热比较严重就最好不要这么处理了,对器件的寿命和可靠性不利,所以最好先测试一下发热情况,发热不严重时就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