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描述符的“配置数”应该写1个还是2两个呢

楼主(2011-02-16):
设备描述符的“配置数”应该写1个还是2两个呢

网友A:
什么1个2个?

楼主:
两个配置描述符,一个高速的,一个全速的

网友B:
CYPRESS提供的固件范例里的吧?

楼主:
是的,比较疑惑

楼主:
另外,如果同时包含高速和全速配置描述符表,如何在他们之间做出选择呢?

网友C:
设备在高速还是全速,并不是设备本身可以控制的。

网友D:
是啊,由系统自动判断,之后,固件可以知道当前自身运行在高速还是低速。

网友C:
对,这就能理解,一个USB2.0的设备插到USB1.1的端口上,设备会工作在全速1.1,而不是高速2.0。

网友D:
在固件中,高速和低速都要实现。即,分别提供描述符,定义FIFO大小(比如全速64字节,高速256字节),数据传输时也要分别实现各自的代码。

楼主:
哦,明白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