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怎么工作的

楼主:
电路是给电流镜供电的,启到缓冲的作用,但是不会分析

网友A(2011-02-16):
RESET 电路了解吗? 通电瞬间电容两端电压相等,然后电阻慢慢放电,拉底电压到0V,然后PMOS导通

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B:
这是个延时开启电路,上电时,C145无电荷储存,于是通过R122充电,此时MOS管栅极电位较高,MOS截止。随着C145的充电,MOS管栅极的电位逐渐下降,当下降到一定程度后,MOS导通。
此电路应在R122上反相并联一个二极管,这样当+5V失电时,C145上的电荷可以通过二极管快速泄放。

楼主:
还有个问题 sd之间的二极管有什么用啊

网友C:
MOS寄生二极管,工艺决定的。

楼主:
寄生二极管的话每个mos管都应以有的,这个为什么要画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