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unyang老师请问B12C这个元件是什么。

楼主:
个人觉得,图中B12C的悬空脚可能接热电偶的,那请问这个元件是什么?

楼主(2011-02-16):
sgm3003是一个模拟开关,in1是由单片机pin脚控制,热电偶采集的数据经过sgm3003的2脚,请问这个2脚的是电压信号吗?
热电偶的原理是什么?200R的作用是将热电偶的电流信号转为电压信号吗?
请chunyang等老师指导

网友A:
热电偶是由两种不同的金属构成的,在其接点上会因温度不同而产生电动势,这种现象称为Seebeck效应或热电效应,这就是热电偶的原理。热电偶是电压型器件,所以Rn1的作用不是IV转换,IV转换电阻是接在电流回路里的,通常是电流输出端与参考地间。Rn1在此不是必须,而且接在NC(无连接)端上是错误的。至于B12C是什么器件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NC不是悬空的。

网友A:
NC在IC中指No Connect,即无连接的意思,如果是其它功能,为避免混淆,尽量不要起这样的简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