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项目开发问题

楼主(2011-02-16):
小弟手头上有个项目,不知选那一种单片机好?
有没哪一种芯片内部集成了AD,运放,1621液晶驱动的单片机,而且功耗要低的,考虑过用超低功耗的msp430,但没有运放,同时msp430成本太高了,还不如独立用AD芯片而且还附带运放,之前用51单片机(stc)做过,也做出来了,但是液晶驱动,功耗是个问题,现在考虑找找其他单片机开发,想请教下前辈们,谢谢!

网友A:
小弟手头上有个项目,不知选那一种单片机好?
有没哪一种芯片内部集成了AD,运放,1621液晶驱动的单片机,而且功耗要低的,考虑过用超低功耗的msp430,但没有运放,同时msp430成本太高了,还不如独立用AD芯片而且还附 ...
引用 楼主:

谁说MSP430内部没有运放!?
我记得不少MSP430内部带差分放大器的吧,那个做成运放不行吗!?

至于价格,你想要多少银子/片!?

可以看PIC16F193X或者PIC16F194X是否满足要求,另外外部挂一个运放也没多少钱,那样的话,选择应该可以更多。

楼主:
因为基于项目的要求,运放要“轨对轨”,内部那个放大器不行啊,还有精度方面,我们选择了24位AD高精度,低功耗的cs1180......
我老大说pic单片机不好用(他用pic开发过很多项目,见仁见智吧),其实msp430是个不错的选择,可是很多型号都没量产,根本买不到,经过综合考虑,新的设计方案“出炉”了,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