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弄那个红外一体化接收头

楼主(2011-02-16):
不会弄那个红外一体化接收头,想调试下,把程序缩减到只控制发射管38.5kHz,接收头正面左边一脚接5v,中间接地,右边接一只led,如果有反应就应该有高电平转为低电平,灯就亮了。可是,就不亮,out脚四点几伏。请问什么问题呢?

#include<reg52.h>
sbit fa=P2^1;
main()
{
EA=1;
ET0=1;
TMOD=0x02;
TH0=230;
TL0=230;
TR0=1;
while(1);

}
void jkj(void) interrupt 1
{
fa=~fa;
}

网友A:
那东西好像对连续的38k信号是不认的,要有跳变哇,好多年前搞的了,楼主试下的说。

楼主:
那个我算错了,应该是TH0=256-13;TL0=256-13;但是改后仍没反应。
跳变的话没见过资料有说,很迷茫

楼主:
各位大神不好意思,我犯了个低级错误,out引脚应该是左边第一只,我把左右弄反了。改过来之后仍然有问题,led灯亮了不够一秒,把发射管拿出来过一阵再插进去,led又闪了一下,始终没有长亮

网友B:
估计是程序问题吧,,,很早以前用51单片机做过图中的红外接收实验,可以的话,把电路图贴上,帮你看看,,

楼主:
我不是电学专业的,不太会画图。另外手机能拍到红外线,发射管应该是没问题的

楼主:
上边的发射管有光,肉眼看不到的。下面那只是rpr220光电对管,我同样不会用。。。

楼主:
我更正一下,现在那红色的led灯是一亮都不亮的。我想应该是接收管出了问题。接收管应该只是借电源,地,led吧,我在资料里没看到要接其他东西

网友C(2011-03-19):
我也最近也在做这个,也有相似问题。
可以看哈我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tid=221476&pid=
我今天实验了,用单片机发出38khz载波,另外用信号发生器产生一个低频的信号,用两个三极管做成一个与门电路,把两个信号进行调制。然后观察接受头,在低频信号在1hz—55hz时,我都可以在示波器上检测到接收头收到的低频信号~~~
也就表示,那个接受头只给38k载频,是没有反应的,应该加个调试信号,并且接受头对已调信号有什么最小脉冲宽度(260um),最小无脉冲宽度(300um)的要求~~~~
以上是我今天实验的结果
我准备用这个做个简单的红外报警器
也是红外接受问题还没搞定,兄台要有什么进展再一起交流哈~~~
大家提供哈  其他的红外传感器也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