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320*240 565 RBG TFT液晶 14 帧,能更快吗?

楼主(2011-02-16):
/*----------------------------------------------------------------
      320*240 LIL9325 液晶控制器 写数据 8位数据线,控制线都在GPIOB上
   8位数据线为   GPIOB_Pin_0  到GPIOB_Pin_7
   LCD_CS 片选为   GPIOB_Pin_8
   LCD_WR 读使能    GPIOB_Pin_9
   LCD_RS 命令/数据    GPIOB_Pin_11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H,unsigned char DL)
{
GPIOB->BSRR=1<<8<<16     //LCD_CS_Low;     片选低  开始
|1<<11             // LCD_RS_High;    写数据
|DH |((uint8_t) ~DH)<<16   // GPIOB->ODR=DH;    写8位数据
|1<<10<<16;       // LCD_RW_Low;        读为低

GPIOB->BSRR=1<<10;       // LCD_RW_High;      读为高,数据锁存

GPIOB->BSRR=1<<16<<10      // LCD_RW_Low;   读为低
|DL|((uint8_t) ~DL)<<16;     // GPIOB->ODR=DL;   写8位数据
GPIOB->BSRR=1<<10    // LCD_RW_High;     读为高,数据锁存
|1<<8;       //LCD_CS_High;     片选高 结束
}

网友A:
不必每个写数据周期都要做片选信号操作。

不要用函数调用,直接把函数体放到循环体中可以快不少。

楼主:
我片选已经跟其它指令混在一起了,所以不影响速度.
当然这个函数不只是刷屏用的,还要写字这些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