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IO口使用问题

楼主(2011-02-16):
如果psoc IO口想做输入怎么设置?在主程序里可否直接控制其IO输出输入?

网友A:
将io设置为highz就为输入了
将io设置为Analog HighZ就为模拟输入了

网友B:
在主程序中,通过 PRTXDM2 PRTXDM1 PRTXDM0 3个寄存器的设置来改变IO的模式
建议看TRM GPIO章节

网友C:
可以,设置不同的寄存器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