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整流问题

楼主(2011-02-16):
输入20kHz的正弦波出现图中波形是怎么回事?运放用的是741,如果用7kHz正弦波可以得到正常的波形

楼主:
是不是因为运放有延迟,改变相位,相加波形出现上边的情况?

网友A:
运放的增益带宽积不够,要换更高速度的运放。

楼主:
用ne5532也是一样的情况,一些指标如下,我感觉没什么问题啊,另外我运放供电用+-6v,用+-15效果没什么变化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各位高手帮看看吧,是不是因为从第一个运放出来的波形滞后于输入波形,两个波形在后面做加法才出现出现这种情况,我能不能把从第一个运放出来的波形相位超前一下就可以了,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大家想拍砖的就拍吧,拍完以后希望能给我个明确答案,谢谢了

网友B:
电路图不全,输入输出都没有标明。
输入加隔直电容了吗?可以先用正负电源供电,正输入直接接地先看看波形。

楼主:
A点输入正弦波,B点输出

网友B:
A点的正弦波的直流电平是多少?

网友C:
运放带宽问题

楼主:
正弦波直流电平是2v,但我这没有可以替换的运放,op07,741,是我能找到最好的了

网友D:
楼主,
没想到在这个论坛里又遇到你啊。哈哈,有缘。
我认为是相位问题,B的相位与A的相位明显有延时。
运放中频率越高,相位误差越大。
我是“广州电子交流群里的--一夜孤城  哈哈

网友D:
补偿相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微调

楼主:
我感觉你说的挺有道理的,但我不知道具体该怎么相位补偿

网友E:
楼主那两个二极管用的什么型号?个人感觉应该用快恢复二极管或者肖特基二极管。图上标出的型号貌似是稳压管吧,做高速整流不适合。

楼主:
恩,用的是肖特基

网友F:
用萧特基就错了。
此地不需要低管压降,不需要大电流,需要速度和低反向电流。
应该用1N4148。

楼主:
4148我也有用,结果是一样的

楼主:
相位补偿应该怎么做呢?

楼主:
等待答案

网友G:
我记住OP07在使用前需要调整电位器,来将他的失调电压调整为0输出,,楼主可以先将失调电压调整为0,在试试,还有你现在是仿真电路吗?在实际电路中,也许会好一点,不过说不定还有其它的原因,,还是以实际电路为主吧。

楼主:
我就是在实际电路中测的,应该不是op07调零问题

网友H:
电路好像有点不对,我用OP07用的好好的,电路和您的不同

楼主:
您能把电路给我看一下吗?

网友C:
我觉得可能是你的6V的基准加的不对.你用仿真试试.

网友I:
这无疑是信号带宽问题。
整流前,只有20kHz,整流后信号频率要翻多少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