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开路输出口上拉问题(51 p0口)

楼主(2011-02-17):
w79e227单片机(51内核),用3.3V的系统,但是要控制一个5V电路的通断,P0.7口接4.7K的上拉电阻控制 mos管来实现 ,但是当输出为高的时候  P0.7引脚上的电压只有3.8V ,关断不了mos管  各位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A:
NPN开漏驱动

网友B:
再加个反相驱动

网友C:
P0口不是真正的OD,还有嵌位二极管。

网友D:
P0口不是真正的OD,还有嵌位二极管。
引用 网友C:

LS,嵌位二极管是不会影响输出口电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 恕我愚钝  什么是反响驱动 怎么个加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既然是开路 那怎么样才能实现 上拉到5V这个目标呢

网友E:
1 使用PNP管或者P沟道MOS管。
2 使用低电平导通,高电平截止。
3 3.3V的系统能否上拉到5V?请查看数据手册核实下。
4 电平不匹配的时候可以采用电平转换芯片或者使用晶体管做下简单转换。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你肯定不懂GPIO口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