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V继电器和用10V继电器问题

楼主(2011-02-17):
设计中可以用5V继电器,也可以用12V继电器.那我是用5V还是用12V呢?用12V有没有好处?

网友A:
5v电流大啊

网友B:
哪个合适看你的系统电源电压,如果已有12V最好用12V的,只有5V就用5V的。

网友C:
12V吧,同样触点容量体积小。

应该也更可靠

网友D:
用12V的吧!

网友E:
LZ自己看着办吧

楼主:
"
mmax
12V吧,同样触点容量体积小。

应该也更可靠"

大侠,更可靠要提出理由,不能说应该,您说呢?

楼主:
我的同事用5V继电器,我叫他用12V ,我说12所用到的驱动电流要小些,他反问一句,还有其它的吗?我答不上来,所以在论坛来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
后来,我想了一下,用12V时,继电器的工作和断开对单片机的干扰是否比5V继电器要好些,在同一板上.如果单片机是3.3V供电,不是5V供电,是否用多少V继电器无所谓呢?

网友C:
"
mmax
12V吧,同样触点容量体积小。

应该也更可靠"

大侠,更可靠要提出理由,不能说应该,您说呢?
引用 楼主:

那我可说不上来具体的原因。
我只知道体积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