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路,烧MOCS管?

楼主:
驱动一个大功率的直流马达,用MOCS管驱动,36V,当马达发生堵转时,电流超过60A,如果MCU检测超地30A后就使用PWM输出32K频率,让马达控制在30A电流以内,现问题一出现堵转MOCS管立马烧坏,G、D、S三管全部导通,,,

CAM  (153.51 KB )

CAM output.pdf

网友A(2011-02-17):
呵呵,直流电机堵转之后,就是一个纯粹的很大的电感,你的PWM输出,没有电容滤波,32K的频率相对电机的电感来说还是高频,感应出很高的电压,Q11是续流的吧,正常的话,应该走Q11,所以查查Q11的时序,是不是出问题了,由于由单片机的纯在,我也不知道你的程序,最好自己用proteus之类的软件模拟一下

楼主:
Q11是没接上去,我把现在PWM频率降到11KHZ这个情况还是不行,发现一堵转的时候MOS管就会烧,等不到MCU控制,这是电路上的问题吗,

网友B:
采用模拟反馈环控制才行。数字太慢。未等有效控制,mos管已经烧了。

网友C:
Q11不接的话必须接个大电流的续流二极管(如MBR20100),Q12型号也画错了,应该是N沟道的MOS管。

楼主:
MOS管是用的N沟道,图是搞错的,我现在用15K的PWM输出占空比在10%输出,,实际的电流不大,但MOS管立马烧,,这是为什么呢。我没加续流二极管,,

楼主:
详细说明一下程序的做法,驱动前1S时间用PWM输出,PWM从10%到100%输出,1S后全功率输出,当检测有过载电流30A以上后就用一个固定的PWM输出,如此做法可以吗?现在一发生堵转后MOS的G、S、D全部导通,MOS管烧坏。

网友C:
PWM输出时不加续流二极管当然会损坏MOS管,马达是感性负载,堵转时电流很大,0.5LI*I就很大,这个能量往哪里泄放?

楼主:
问一下,如果发生堵转后再需要一个30A的电流驱动时,输出一个固定的PWM,这种方法可以吗?请问能否告诉我QQ号吗,在QQ上交流方便得多,

网友C:
问一下,如果发生堵转后再需要一个30A的电流驱动时,输出一个固定的PWM,这种方法可以吗?请问能否告诉我QQ号吗,在QQ上交流方便得多,
引用 楼主:

可以!我自己的一个产品供电时是12V的,堵转不限流至少100A以上,PWM限流在40A也不会烧MOS管,但是没有续流二极管或续流二极管损坏比烧MOS管。

楼主:
我有些明白意思了,Q11也必需接上去,当在用PWM启动时,Q11同时也导通,但导通的是跟Q12相反

网友C:
啊!你这个电路COPY别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