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对fpga设计进行加密?

楼主(2011-02-17):
目前的克隆手段日益发达,辛辛苦苦设计出来的电路很快就被拷贝了,pcb现在一条龙服务,芯片解密的广告满天飞。特别是fpga的设计,开发过程难度大,周期长,费用高,但只要把外面配置芯片的内容一读,你的知识产权顿时化为乌有。altera和xilinx目前的器件,如果是cpld型,保密性能好,但容量太小。sram型的fpga,外面的配置芯片很容易被拷贝,有没有简单可行的方法,用在fpga上,让**芯片的难度加大?

网友A:
对于这个问题,解释是这样的:

1. CPLD就不说了,虽然你可以选加密,其实用途不大,别人依然可以通过开核,通过显微镜来绕过;你要知道,现在中国也就这些技术比较牛

2. 高端的FPGA可以选择AES加密,这个加密是把一个密钥写到FPGA内部,通过电池或者Flash来保存,加载的时候再实时解密。这个安全性是很高的,不用怀疑。但是只有高端芯片带这个。另外,也建议尽量使用电池来保存密码,虽然Flash/反熔丝要更方便,但是别人解开也方便。。。。

3. 有一个误解是Spartan-3AN的内部Flash可以读保护,其实是不行的,Spartan-3AN的那个Flash和放在外面的Flash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你也可以通过写一个简单的工程把Flash的内容读出来。
Spartan-3AN的加密方式是使用内部的DNA,也就是一个序列号。这个其实很简单,你用一个工程读取DNA,然后通过你特殊的加密算法,生成一个KEY,写到Flash里面的某个位置。
每次工作的时候,都去读一下FLash里面的KEY,看看对不对,不对就拉低Reset。
这个几乎是不可能被**的,因为你根本找不到加密的位置。

网友B:
除此之外,也可以用Spartan3AN,配置芯片也在内部

Virtex和大的Spartan6 的bit文件可以进行AES加密

另外,也可以用Partial Reconfiguration的方法,先在FPGA内加载一个基本框架,再通过自己的解密技术把剩下的逻辑配置进去。

网友C:
PR那个,据我了解,不同的功能还是烧在flash里的啊。

网友D:
也想知道呢。

楼主:
内嵌flash的spartan3AN倒是不错的选择,但xilinx在这个型号上为用户考虑得很少,xc3s50AN容量太小,换个大容量的,却都是BGA封装。
    AES加密不是很了解,我开始以为每个器件有一个独一无二的ID,只要针对ID生成一个独一无二的程序,即使把flash的程序解密
也无用,但目前我还没发现这种方式,同时这种方式在大批量生产也会有问题,但如果量小,这种方式却最简单和高效。
   altera推荐了一个外加dallas的芯片进行程序保护,或者外加一个CPLD进行保护,也有点复杂。
   欢迎推荐更好的方案

网友E:
楼上的这个方法好正点!!!!顶

网友B:
如果已经不考虑BGA的Spartan,估计LZ不会考虑AES的Virtex了。还是写在这里让大家参考一下。

AES是用加密算法将bit文件加密,然后另外产生一个private key。这个Private key可以通过efuse方法编写到FPGA里,也可以通过电池供电让FPGA保持记录这个Key。加密的bit文件+key才可以正常配置FPGA。
因为Private key不可能被读回或者被别人取得,所以这样就能保护你的文件。

楼上的方法虽然已经很难被**,但是由于Spartan3AN的Dual Die结构,要**还是可以的,只是成本变高了。我们通常人为**成本>自己做一个新的design的成本,那么加密就算是可以用的了。

网友F:
:'(朋友,你是否用过反熔丝的!

网友A:
呃,对于这个问题,我其实看过剖开芯片拍摄的照片。
相信我,反熔丝写过和没写过,一眼就能看出来。
而且,因为制造工艺的原因,你很容易把反熔丝的区域和一般的晶体管区别开。。。。

网友G:
也可以用FLASH在FPGA内的芯片,比如LATTICE 的XP,XP2系列芯片.

网友H:
Spartan-3AN的加密方式是使用内部的DNA,也就是一个序列号。这个其实很简单,你用一个工程读取DNA,然后通过你特殊的加密算法,生成一个KEY,写到Flash里面的某个位置。
每次工作的时候,都去读一下FLash里面的KEY,看看对不对,不对就拉低Reset。
这个几乎是不可能被**的,因为你根本找不到加密的位置。
引用 网友A:

这个“特殊的加密算法”,是否会占用较大的空间呢?
如果太简单,多个样本flash比对后就能找到key
如果复杂,可能FPGA的资源就不够了

网友H:
几年前,我用加密存储器做过双向认证保护FPGA,其实方法与xilinx的介绍方法差不多。资源占用不太多,成本也不高。
引用 网友I:

这个可能更实用

网友J:
解密可是一个大行业啊.

网友K:
太谢谢各位大侠了。让我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L:
让我学了很多东西

网友M:
An FPGA Design Security Solution Using a Secure Memory Device
http://altera.info/literature/wp/wp-01033.pdf

FPGA IFF Copy Protection Using Dallas Semiconductor/Maxim DS2432 Secure EEPROMs
http://www.xilinx.com/support/do ... n_notes/xapp780.pdf

How Secure Are FPGAs in Cryptographic Applications
http://www.crypto.rub.de/imperia ... pgasincryptoapp.pdf
http://eprint.iacr.org/2003/119.pdf

FPGA Design Security Issues: Using Lattice FPGAs to Achieve High Design Security
http://www.latticesemi.com/documents/doc18329x45.pdf

Protect Your FPGA Against Piracy: Cost-Effective Authentication Scheme Protects IP in SRAM-Based FPGA Designs
http://www.maxim-ic.com/app-notes/index.mvp/id/4594
http://pdfserv.maxim-ic.com/en/an/AN4594.pdf
http://pdfserv.maxim-ic.com/en/an/AN3826.pdf

Protecting FPGAs from Power Analysis
http://www.cryptography.com/public/pdf/FPGASecurity.pdf

Volatile FPGA design security a survey
http://www.cl.cam.ac.uk/~sd410/papers/fpga_security.pdf

A Whitepaper on SRAM FPGA security
http://www.fpga.com.cn/advance/skill/SRAM_Security_whitepaper.pdf

1-Wire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Maxim Integrated Products, Inc.
Actel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Actel Corporation.
Altera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and registered service mark of Altera Corporation.
Cyclone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Altera Corporation.
Lattice Semiconductor Corporation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Lattice Semiconductor Corporation.
QuickLogic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QuickLogic Corporation.
Spartan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Xilinx, Inc.
Xilinx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and registered service mark of Xilinx, Inc.

网友N:
关于Xilinx FPGA 加密的方案:
FPGA 设计的安全性主要通过下面几个方法实现:附件里面WP266和WP267讲了这些。
1. On-Chip Flash Memory and Hidden Bitstream in Spartan-3AN FPGAs
2. Configuration Security: choose BGA or CS package
3. Bitstream Generator Security Levels:
4. Active Defense (JTAG boundary scan)
5. Bitstream Validation (Cyclic Redundancy Checking (CRC))
6. Advanced Data Manipulation 7. Device DNA Security
8. 使用Microblaze做一个小CPU在FPGA内部,实现任何你想加密算法(AES.DES 等),控制FPGA逻辑。这个方案就非常灵活了,这个我们可能需要详细讨论一下了。

另外,Xilinx的DNA 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应用也非常灵活,我这边也有相关的专题。有兴趣的,可以联系我。

楼主:
1、cpld的加解密:根据楼上的讨论,可以用显微镜开核**,不知道这个成本有多高?如果这个**成本较高,在一般的设计中可以采用这种方案
2、电池来保存密码。这个局限性有点大,电池总有用完的时候。电池没电的时候,密码保护失效还是整个程序失效?我想不是前者,整个程序失效,
如果加上电池,加密是否继续起到保护作用?或者电池掉电,即使再加电池也没用,只能返厂维修,这个对于厂家或者是客户,在电池没电的时候可能都有点麻烦。
3、使用内部DNA,通过特殊的加密算法,生成一个KEY,烧写到flash。我觉得这个方法比较可行,关键是每个器件有自己的DNA,同时加密算法容易实行,但解密困难。
能不能推荐这样的算法?
    xilinx的器件,一些有DNA,很多没有,有没有专门的文档介绍这个?altera是否有类似的文档?

网友O:
1 成本取决于**的方法. 如果要用离子注入机,取决于工艺. 如果直接软件就能读取外部的Flash,不值钱.
2 要用内部的Flash,不要用RAM来存密码,可靠性差,方案不可取.
3 很久不用FPGA了,不清楚,DNA是否和ST的ID一样?

网友P:
XILINX的SPART3AN系列 实际是双代工,里面有FPGA核 同时有个ATMEL的存储器,仅此而已。
ACTEL的FPGA据说保密性不错。最有保证的我认为还是反融丝,现在在军用和航空上大量用反容丝,主要是可靠行强。
对于没有加密保证的FPGA芯片,可以用外部芯片的保密性保证FPGA不被拷贝。比方说整个加密芯片,和FPGA在工作时候不断对话,如果这个加密芯片不存在或是对话出错就关闭FPGA。
这样的外部加密芯片还是很多的,比方有I2C接口的DM2016,以及半双工UART口的H88S系列,具体大家可以搜索一下。
这样实际就把赌注压在了加密芯片上了。这个方法有一定作用。
那种所谓全球唯一ID芯片单纯是起不到加密效果的:抄子的人有一定技术势力,完全可以在外部模拟出来。蒙骗FPGA。
另外ALTERA工提供了一种方法,和我上面的说方法基本类似,就是用CPLD做外部对话加密。他们想法在我们国人看来太幼稚了。呵呵。
设计加密方案也要讲度,要是保密强度本身就没有必要很高,自己却严格要求为难自己,那就没有多大意思了。

--------------------------------------------------------------------------------------------------
48元 超高性价比 月销量超200件 SALEAE 24M 8CH 逻辑分析仪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430104015

网友Q:
9楼是高人啊,酷

网友R:
——想加密,你只能选择ACTEL或者LATTICE,只有这两家的FPGA具备可靠的加密。Xilinx加密只是将PROM芯片封装在一个包装里,被拆开后就可以直接读取数据了,保密性不好。其他软算法加密比如AES 3DES都必须要一个保密性好的芯片作为载体。否则还是白塔!就性能和保密性来说,Lattice的XP2系列算是最好的。
——Actel的基于FLASH+反熔丝工艺的FPGA保密性能好,但受工艺限制所以速度跑得不够快,性能上不去。
——Lattice的XP2系列是美国原厂根据客户提出的一些需求,特意开发出了具有保密性高的XP系列FPGA,他们把Flash放在芯片深层(具体位置只有美国设计者知道)。并采用Flash和ASIC融合设计技术制作晶片。主要面向工控领域。架构还是FLASH+SRAM架构,所以保证了速度性能。

网友S:
各位大虾很给力

网友T:
太正点了。

网友U:
大家回答很丰富啊,论坛里也有好多类似的帖子

网友V:
增长见识

网友W:
恩,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V(2011-03-21):
en,收益匪浅

网友A:
回复 网友P:
那个DNA的方法,或者说全球唯一ID的方法,如果用得好,其实保密性是非常高的。
那个ID,并不是你直接复制到RAM,这样太傻了。是使用你的一个加密算法,把这个数字计算以后,把结果存到Flash里面。
别人能够看到DNA号,也能看到结果,但是他不知道计算过程,所以他不能解密。
最关键的是2点:
1. DNA模块是一个硬件的模块,接口也是设计定义好的,他是不能修改这个模块的
2. 物理上并不存在这样一个解密模块,打开芯片也找不到,所以也无法绕开。
所以,实际上这个方法是很保险的。
关于加解密的算法,其实也可以非常简单,你用一个PRBS序列,定一个初值,一个循环次数,就可以生成一个最后的码,看上去完全没有关系。
要**这个加密系统,他需要有非常大的样本才能反推出PRBS的多项式,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
另外,PRBS占资源极少。
当然,还有其他的方法,我这里只是举个例子。

网友X:
我一直用DNA配合3DES,不一定需要AN系列的,只要带DNA就可以了,占用资源100多个silices
bit流是公开的,不用针对每个芯片单独编译
上电通过串口认证,我告诉你DNA,你给我密文,然后3DES解密和DNA比较一下,相等就认为认证通过
否则就,,,
AN系列可以把密文存在flash里,这样出厂时只需要一次认证了,免得每次上电认证

网友Y:
人气不足,
做fpga的人相对还是少些

网友Z(2011-04-20):
关键还是在于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吧。
和盗版软件一样
盗用别人的劳动成果,国内要比国外严重的多

网友AA:
你好,你的FPGA加密问题解决了吗?若没有解决可以联系我,我向你推荐一款加密芯片吧,你把你核心的代码放在安全IC中,这个芯片是智能卡平台系统,内有操作绝对安全,我的联系方式QQ:1206287085
可以登陆北京宝兴达公司www.broadstar.cn, 了解这款芯片。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Y: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网友AB(2011-06-13):
楼上啥意思呢

网友AC:
学习了 太强大了~

网友AD:
很正点的资料

网友AE:
sb 40楼。。。。你这种方法是最弱智的。。。。

网友AF(2011-10-18):
40楼的可能是正道。不够他用芯片可能性能差一点。我用过一款加密性能为目前最高级别的,而且已经实现要求的功能。

网友Z:
:L又翻出来了

网友Z:
半年前就在讨论了吧

网友AG:
好像xilinx的所谓DNA已经被**掉了
V系列只要7个小时就搞定了

网友Z:
这个帖子在本版没有超越的吧?

网友Z:
我是说点击率

网友N:
pontiff,有这样的情况,详细介绍下

网友AH:
ACTEL的FPGA防**不错,游戏机有不少就是这样,FLASH型的,8层金属层之下分散分布的密钥,一直是他们的招牌之一,挑个这样的FPGA。
或者接个比较难**的单片机等带逻辑的芯片,做个算法进去,与FPGA动态数据交流,发现不对之后还不立马报错,随机挑个时间之后出错,呵呵,想**FPGA先得**单片机。
再或者找个停产无替代、或独一无二的芯片与之配套,也花不了多少钱,比如那种仿制的特便宜的MAX232芯片,某个批次,9600bps以下正常工作,速度快了就出错,用这个特性,打死别人也仿制不出来。

网友AI:
这是每个电工都很头痛的问题,但又要时时刻刻的面对

网友AG:
pontiff,有这样的情况,详细介绍下
引用 网友N:

可以先看下这篇**:
http://eprint.iacr.org/2011/391.pdf

网友AG:
A full key recovery using 50 000 measurements
finishes in 8  39 minutes, i.e., in 6 hours (Virtex 4), and a
full recovery on Virtex 5 devices using 90 000 measurements
finishes in 8  67 minutes,i.e., about 9 hours.

网友AJ:
为什么不用CPU来配置呢,有很多CPU目前还是没人去解密的.

网友AG:
加密是个系统工程,别指望一两个措施就能防止山寨了
多弄些防逆向的措施或者方案,虽然不一定能阻止**,但只要能大大提高**的成本,就算是成功了。

网友AK:
哈哈,不是完全如此的:)

网友AL: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你的代码做成asic,里面加些特殊的电路结构,别人想仿不花个百八十万的想都别想,而且仿了也未必能一次成功!就算他能仿出来你也占领了市场了,还怕啥?

网友AM:
看看挺有意思的

网友AN:
如果有一天有人来抄我的片子就好了,额地神啊!

网友AO(2012-03-12):
我直接出点小钱,把设计师搞定~
你什么高级保密都没用!

网友AK:
我直接出点小钱,把设计师搞定~
你什么高级保密都没用!
引用 网友AO:
你太邪恶了。

网友AP:
六千多人看过 比不了啊

网友G:
Lattice的XP2系列是美国原厂根据客户提出的一些需求,特意开发出了具有保密性高的XP系列FPGA,他们把Flash放在芯片深层(具体位置只有美国设计者知道)。并采用Flash和ASIC融合设计技术制作晶片。主要面向工控领域。架构还是FLASH+SRAM架构,所以保证了速度性能。

Lattice的XP2不错。

网友M(2012-04-16):
好像xilinx的所谓DNA已经被**掉了
V系列只要7个小时就搞定了
引用 网友AG:

是 AES 而不是 DNA 吧 ?

网友AQ(2012-06-12):
这个很给力啊

网友AR(2012-08-04):
学到了很多东西  谢谢

网友AS(2015-06-23):
引用 网友A:
对于这个问题,解释是这样的:

1. CPLD就不说了,虽然你可以选加密,其实用途不大,别人依然可以通过开核 ...

看了你关于fpga加密的回答,想请教你一个关于DNA加密的问题,读取DNA,然后完成算法加密后如何写入到烧写的Flash,然后又是如何读出来的对比,而且需要先知道器件的DNA,这样批量生产好使不?576394503@qq.com谢谢

网友:
ngc加密就可以了

网友AT(2018-11-20):
引用 网友X:
我一直用DNA配合3DES,不一定需要AN系列的,只要带DNA就可以了,占用资源100多个silices
bit流是公开的,不 ...

您好!想请教device DNA的问题,请加Q1026602498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