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变压器里,漆包线的载流量按多少算

楼主(2011-02-17):
(无正文)

网友A:
12kW,功率相当大了,散热条件比较差。
估计至多3A/mm^2。
这个事情最好找大蚂蚁。

楼主:
首先谢谢您,有风扇散热
记得前几天蚂蚁说离开一段时间……

网友B:
过段时间有时间了,我也找蚂蚁好好学学变压器~

楼主:
我预计按4A算,不知道是否可行,因为电流太大,没把握。
而且是环形铁芯,朋友说散热不好

网友A:
风冷的话,散热与风速关系很大。
有风扇,估计4A/mm^2可用。
环形铁心,铁心散热不好,绕组散热反而较好。

楼主:
谢谢,那我就按4A使用

楼主:
不能这么算吗
请楼上指点

网友C:
当磁环选用功率足够时,漆包线按4A/mm2计算,用磁环时只要磁环周边散热空间够大,散热条件够好时应该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13楼的前辈是怕磁环过热牵扯到绕组过热,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

楼主:
看大多数人都用环形磁芯,呵呵,我也是遵循大家的选择……

网友C:
二至三块铁硅铝叠起并绕,让磁环远离磁饱和区域.

网友C:
尖峰电流Ipeak下磁强不超过0.3T,平均电流下磁强不超过0.18T试试.大功率重在实验.

楼主:
呵呵,谢谢所有的朋友,我决定采用总面积15平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