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16用P1口做总线行吗?

楼主(2011-02-17):
原来都用P0口,现在因为管脚排列我用P1口,行吗?
请指点。
谢谢。

网友A:
要注意P1口的输入要求

楼主:
能说详细一点吗?
谢谢。

网友B:
模拟的可以

网友C:
可以,但需要用软件模拟总线时序。

网友D:
可以是可以 不过人为增加了麻烦 因为需要去模拟外部设备的读写控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