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磁环

楼主(2011-02-17):
请问大家:80-26黄白环,68-26黄白环,这个80,68,26分别代表什么参数,谢谢大家

网友A:
外径和内径。

楼主:
谢谢maychang
再请教一下,变压器ER42X15这个42和15是什么参数

楼主:
这个ER的变压器,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表可以对照查找呢?

楼主:
自己找了一个xls文档,可以对照,但是论坛上传不了xls文档。

网友B:
压缩打包成rar或zip

网友C:
谢谢maychang
再请教一下,变压器ER42X15这个42和15是什么参数
引用 楼主:

宽度与高度。

楼主:
这是在一个ER磁芯的规格看到的,我把这个用黑圈起来,怎么表示的不一样,一个表示C,一个表示2B呢

楼主:
在网上查了资料,也没能完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ER40/45和ER42/15为何后面的45和15表示的意义不一样。

网友D:
铁粉芯磁环(26材/黄白环)
-26材是最为通行的材料,是一种成本效益最高的一般用途材料,适合功率转换和线路滤波等各种广泛用途

楼主:
外径和磁芯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