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我的电路是否可行

楼主(2011-02-17):
项目时间紧迫,请多多帮忙,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插入图片时把文字覆盖了~_~

附件图片是我想设计的电路图,功能要求如下:

Vi输入+12V或5V的Clock方波给EEPROM做时钟信号,并且EEPROM的电源也由

此Clock信号提供。

输入12V时,12V给传感器供电,但EEPROM不工作也不给EEPROM供电

同样输入5V时钟波形只有EEPROM工作且不给传感器供电

因EEPROM耗电很小,所以设计一个电容将时钟波形滤波后给EEPROM供电,预计在开始I2C通信前,大概有1ms左右CLOCK保持高电平给电容充电

大家帮忙分析是否可行、稳定,电容值取多少最好?

三极管准备用高频开关管MMBT4401(NPN)和MMBT4403(PNP)。

网友A:
不要重复发帖。
你的电原理图,两线交叉是否联接必须标清楚。

楼主:
Sorry,我以为不通的区域发帖会得到更快的帮助。

所有交叉点都是连接的,谢谢。

网友A:
构思是好的。
这样可能更合适。
图中各电阻数值未必合适,需要实验。

楼主:
感谢Maychang的回复,对PNP三极管是否可以饱和导通是调节那两个"10K”的电阻?上面那个三极管一定要必须保证饱和导通才能成为有效的I2C时钟信号,请指点

SCL就是EEPROM的clock脚,即此信号为100K左右的方波

电容就是想通过高频的方波给EEPROM供电,因为此设计只对EEPROM进行读操作所以EEPROM耗电不高(应该最多就10mA吧)。SCL的频率比较高,应该用很小的电容就足以满足供电要求,我想用1uF的电解电容加一高频瓷片电容。还有一个想法是将12V也引过来给电容充电,这样的话,EEPROM的电源就能一直保持,不知DXM有什么好的建议,谢谢!

网友A:
6楼:
你的想法,是输入0~5V方波时NPN管不会导通,故上面一支PNP管饱和/截止,SCL处为0~5V方波,经二极管给电容充电供EEPROM。但此时上面一支管子基极大致上是5V(实际4V多),传感器是部分得电。是否允许部分得电,需要考察。
输入0~12V方波时NPN管导通,故下面一支PNP管导通给传感器供电。不过供电仍是方波,这样是否允许?
你认为输入0~12V方波时NPN管导通,上面一支PNP管不会导通。但必须考虑到输入的方波总有倾斜的上升/下降沿,所以上面一支PNP管会短暂导通,SCL端输出是很窄的脉冲(宽度小于输入信号的上升/下降时间),这样是否允许?

楼主:
谢谢!

12V时不是方波, 是直流电平直接从电源给的
传感器部分供电没有问题,但我不想它的电源是高频方波,不知是否可以在Vsensor对地加个0.1uf瓷片电容是否好点?
Veep的对地电容用1uf钽电容是否太大?

网友B:
“同样输入5V时钟波形只有EEPROM工作且不给传感器供电”
这个功能没有实现,5V方波时,Vsensor是被整流的方波。

网友B:
我画了个图,你看看行不行。

楼主:
谢谢t.jm,这个图更简洁,很有借鉴意义,有一个问题就是输入5V方波时,电容C1充电满了Q2就不能导通了,因为Sensor不工作C1只能靠自身耗电C1上的电荷将会保存下来从而使Q2截止。

下午我找到了1 wire EEPROM,这个电路暂时不需要了,不管怎么样,谢谢各位朋友的帮忙,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网友B:
5V时充电是充不上来的,充电回路是R3,R4,放电回路是R2以及Vsensor的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