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DX们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1-02-17):
附件图片是我想设计的电路图,功能要求如下:

Vi输入+12V或5V的Clock方波给EEPROM做时钟信号,并且EEPROM的电源也由

此Clock信号提供。

输入12V时,12V给传感器供电,但EEPROM不工作也不给EEPROM供电

同样输入5V时钟波形只有EEPROM工作且不给传感器供电

因EEPROM耗电很小,所以设计一个电容将时钟波形滤波后给EEPROM供电,预计在开始I2C通信前,大概有1ms左右CLOCK保持高电平给电容充电

大家帮忙分析是否可行、稳定,电容值取多少最好?

三极管准备用高频开关管MMBT4401(NPN)和MMBT4403(PNP)。

网友A:
“输入12V时,12V给传感器供电,但EEPROM不工作也不给EEPROM供电”
事实上已经给EEPROM供电了。

楼主:
输入12V时,Vsensor=12V了,上面那个三极管不通,所以12v不会直接给EEPROM供电,

网友B:
楼主图上有两个地方是连着的,没打点。呵呵
12V的时候不会给EEPROM供电。

没有明白你scl是干什么用的,是用来在5V和12V都没有的时候偷电的吗?

楼主:
是的,我是用Word画的图,不知道怎么打点,呵呵

SCL就是EEPROM的clock脚,即此信号为100K左右的方波

电容就是想通过高频的方波给EEPROM供电,因为此设计只对EEPROM进行读操作所以EEPROM耗电不高(应该最多就10mA吧)。SCL的频率比较高,应该用很小的电容就足以满足供电要求,我想用1uF的电解电容加一高频瓷片电容。还有一个想法是将12V也引过来给电容充电,这样的话,EEPROM的电源就能一直保持,不知DXM有什么好的建议,谢谢!

网友B:
那肯定不行,你scl是100k的信号,经过100欧姆/1uF电容,载会很重的。
会影响波形质量。

还有,还是没有明白你为什么要用SCL经过滤波后供电?

12V或者5V不是都至少有一个吗,干吗不用这两个给EEPROM供电?
还有,你的SCL是从CPU那来的吧,CPU的电源呢?干吗EEPROM和CPU不用一个电源就得了。

楼主:
问题在于我只有一条线,既要提供EEPROM电源又要提供clock信号,还要在不读取EEPROM时提供12V电源给传感器用

网友B:
"输入12V时,12V给传感器供电,但EEPROM不工作也不给EEPROM供电"
12V时,EEPROM不工作。5V是,EEPROM工作。
你把scl拿掉别跟电源混不就行了。scl就直接连到EEPROM的clk上

难道你5V/12V/SCL共用一根线?

楼主:
电容充满了,就不会再需要充电了,因为负载轻,在100K方波低电平段电容放电很少,所以真正方波是应该不需要怎么充电的,100电阻只是初始时充电限流用的,

网友B:
终于明白了。12V/SCL是共用一根线。12V的时候传感器工作,SCL的时候给EEPROM,即供电又传信号。

Vin跟scl是连到一起了吧。

那如果12V输入的时候。你的12V不就直接加在EEPROM的SCL上了? 不就烧了片子?

楼主:
输入12V,NPN管导通,下面那个PNP导通所以上面那个PNP不导通,

网友B:
终于又看明白了 :lol
只有Vin是你的输入,SCL和Vee都是要通过Vin分流出去的。

问题是,在Vin输入的是clk的时候,你上面的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和截止区。不知道速度够不够100k?
clk的时候软件上能保证先预先给电容充电吗?如果CPU那边是硬件IIC接口的话,底层时序不受控。
EEPROM功耗小,但是读写数据的时候肯定还是需要一定电流的,不知道1UF电容够不够,串3.3k电阻是否太大了?

这个电路挺牛的!!

楼主:
再次感谢mmax的耐心指导

负载电流不受3.3K限流,是有电容提供,需要关心的是电容在低电平时耗掉多少电量,高电平能补充多少电量,整体能维持电容上电平在4V以上就应该没有问题。至于PNP管的速度能否达到100K确实是问题,我查规格书应该是可以,你是否有更好的推荐

楼主:
这个电路也是我想了一晚上才画出来的,只觉得有不足的地方,所以发上来请大家给意见。MCU那边没有问题,可以在start前充电,但时间不能太长1ms左右,因为整体时间有限制,希望朋友们多多指导

顺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网友B:
觉得你3.3k太大了
1ms充电时间把1uF电容充不到4V

CPU那边的SCL一般是推荐上拉的,保证上升沿。
你这块没加上拉,反到串入东西,会影响沿速度,你到时候要好好看看SCL的波形质量。

个人觉得这个电路能用,但还是要搭个面包板试一试,呵呵。

网友C:
好复杂,读了两遍都没有读懂意思,,,

网友D:
是有點頭痛的,哈哈,我的手機時間莫名其妙的又正確了,以前老是慢4分鐘,慢了改正隔幾天又是慢4分鐘。現在一切正常了。4年前買的Gionee手機還真奇怪。

网友E:
楼主的电路不能完成要求的功能。当无+12V直流输入时,输入5V时钟不能切断:clk从上面PNP三极管的发射极漏向传感器。

网友B:
呵呵,还是我来替LZ描述一下他的想法吧。

整个电路黑盒的输入是 Vi/GND,输出是给传感器供电。黑盒内部有一个EEPROM

然后Vi=12V的时候,黑盒内部切换给传感器供电;
当Vi=SCL的时候,黑盒不给传感器供电。但SCL给EEPROM即当电源,又当SCL。
图上的SCL和Vee是黑盒内部的信号,不是输入也不是输出。

:L 不知道大家能明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