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做电源和取样用之问题

楼主(2011-02-17):
现打算用电流互感器做电源和采集电流同时使用,有以下问题:
1、同时使用会产生高频干扰,对采集电流精度有影响,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2、做电源用时,因为负载为15v,100ma左右,担心一般的互感器提供不了那么大的功率,互感器应该选用什么类型的材料等等?
3、采集电流时,原边电流变化范围很大,而普通互感器在这种情况下易饱和,假如一次额定电流为200A,电流最大时可达15~20倍,怎样尽可能精确的测量出一次电流值?
我现在只知道使用铁芯,但具体什么材料,什么工艺,或者有其他更好的方法,还请大家建言!小弟愚昧,恭候指教!

楼主:
路过的高手请指教啊

网友A:
电流互感器最好采购成品,是标准件。共用的话,设计很讲究,特别是大电流互感,对电源变换这一块的要求很高,不是几句话能够讲清楚的,最好基于更具体的问题才好说,包括干扰、饱和、瞬态高压等都是要考虑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说的是,互感器是买成品,目前这种情况看来是需要订购了,前人有这样用过,问题应该不大,但难度还是有的
1、对于干扰,我是采样电阻来进行I-V转换,我的想法是在采样电阻上并联一小电容,如104,来减少高频干扰,后面还有二阶低通有源滤波,但不知实际会怎样,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2、对于遇到短路大电流,电源应该没有问题,有释放电流回路,采样电阻选用功率稍大的就应该可以了,毕竟短路不会长时间存在,会跳闸。

楼主:
只用一个104来较少高频干扰不知效果怎样,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思考ing

网友B:
“3、采集电流时,原边电流变化范围很大,而普通互感器在这种情况下易饱和,假如一次额定电流为200A,电流最大时可达15~20倍,怎样尽可能精确的测量出一次电流值?”
如果要求正常工作时(额定电流)误差为额定电流的5%,最大电流为20倍,而且最大电流时绝对误差不变,那么就要求最大电流时相对误差0.0025%。这对普通互感器并不现实。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是的。只要是采用铁芯材料的互感器,额定电流之内,精度还是可以的,但遇短路电流时,误差肯定会增大,有人采用查表的方法,现在也只能跟互感器厂家沟通了;
而降低高频干扰,不知道加一个小电容会起多大作用

楼主:
大家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A:
所谓好的方法在于对电子技术掌握的程度,如果几句话能说清,只能说明问题非常简单,但用互感器同时做测量和电源需要解决很多工艺问题,这不是几句话就能讲清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春阳老师说的是,互感器本身也需要很大改进,包括材料、工艺等等,但是我们现在能做的只能是把自己的板子做好,这就需要能力和经验啦,呵呵,可惜我道行太浅,只能向大家学习了

网友C(2012-09-28):
本人也在设计这个方案,有人设计过的可以把原理图放上来看看,参考参考。

网友D(2013-09-16):
10楼断章取义“互感器本身也需要很大改进”,版主是这个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