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铺铜问题

楼主(2011-02-17):
最近做了个检测压力的电路,用51单片机控制,ad7705转换,液晶显示,两个7805做电源都是。现在准备做个Pcb板,双面板,顶层放置元器件,但不知如何铺铜:
1.上下两层都铺一个铜
2.把AD模块的地铺铜,然后把其他部分地铺铜,最后用0欧电阻连在一起。那么底层铺哪个地啊?
3.顶层铺AD的地,底层铺另外的地,然后用0欧电阻连接。或则上下两层反过来。
头一次画板没什么经验,到底该怎么铺啊。各位大哥帮看看

网友A:
无所谓吧,这种板不用区分这么大

网友B:
单点接地

楼主:
楼上大哥说的单点接地,是不是就用一个地,不用0欧电阻把数字地和模拟地连接,只在一个地方连接就行?

网友C:
一点。。铺铜要求板子对称,不易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