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中的保护二极管是否有导通功能?

楼主(2011-02-17):
MOS管中的保护二极管是否有导通功能?我想用两个MOS组成一个自动电源选择电路,赶觉MOS管内的二极管会导通,用软件模拟确实如此。那位实验过吗?自动电源切换电路用MOS管是否合适?

网友A:
“自动电源切换电路用MOS管是否合适?”
很合适。

功率MOS中寄生二极管当然会导通,只要施加合适的电压。

网友B:
很合适啊 !

网友C:
很合适,参考2楼的意见就可以了。

网友D:
“自动电源切换电路用MOS管是否合适?”
很合适。

功率MOS中寄生二极管当然会导通,只要施加合适的电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只要施加合适的电压--》如何选择呢?

网友A:
5楼:
“合适”指稍超过二极管导通电压,约0.7V。

网友C:
那要看内置的二极管是什么类型了,有0.3-0.7v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