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静电的问题!

楼主(2011-02-17):
从连接器端直接引入到单片机口的输入线,需不需要在线上加100~200欧姆的电阻!
我们在评审的时候,总监跟我说,要加个100欧姆的电阻,防止静电从连接器端引入,直接打坏单片机口!
但我想想,静电有上千伏,光加个100欧姆的电阻有用不?请教下高手们!

网友A:
可以对电源和地并钳位二极管,前端再串适当的电阻。

网友B:
静电电压很高,但内阻很大(电容量很小),相当大的电阻即可将其释放掉。

网友C:
虽然只有一、二百欧的电阻,但电阻和电阻两端的引线对地的分布电容构成π型低通滤波;足矣滤掉电压很高电荷很少的静电尖峰。如果贴片电阻,就要加TVS 瞬态抑制二极管了。

楼主:
考虑到板比较密集,我加的贴片电阻,效果不知道好不好!

网友A:
贴片电阻当然可以,但注意后面的处理(如二极管或TVS)。

楼主:
光加个电容,104的行不行呢!  用电容来吸收

网友D:
光加电容是不行的,静电电压达到几千伏,为了保护电路,必须以最快的时间,将静电释放掉,一般加一个TVS管,就可以起到保护器件的作用。

网友C:
绝大多数情况光加电阻就可以了。因为单片机IO口内部已经有保护二极管了!

楼主:
看了MCU 规格书,突然想到,芯片口不是有保护二极管吗?   静电还会造成芯片口损伤?

网友D:
芯片IO的二极管是钳位二极管,它导通时间远远大于TVS管,TVS导通是纳秒级的,可以瞬间将静电引起的电荷泄放掉,而IO的二极管主要起一个钳位的作用。

网友E:
器件内部的钳位二极管是MOS工艺,导通时间较慢,应对ESD问题的方法有多种,并电阻在很多场合下不准许,比如在MCU的IO上,这时就要求前端具有足够的驱动能力才行。一般可用电容来吸收静电,静电电压虽高但电量很少,决定电容两端电压的因素其实是电容的电量,严重的ESD可再加肖特基二极管钳位,这比TVS有效,TVS并非设计用于静电释放,而是针对低阻干扰源,静电源的内阻则极高,用TVS应对,起作用的其实是结电容。

网友F:
有用,静电的电压高,但能量不大.有串电阻会好很多.

楼主:
受教了,谢谢各位好心的大哥们:):):)

网友G:
chunyang 老师讲的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