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p Beads(磁珠)的分类 SB, NB, HF, GB, PB and UPB series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2-17):
各位好!
看到有些电源网络间使用磁珠进行隔离,说是EMI抑制作用。我查到磁珠的spec.的说明。磁珠分为很多类,例如如下:
Three formulas of ferrite compose several types of EMI suppression chip beads that are classified into six categories- SB, NB, HF, GB, PB and UPB series.
问题:
1、SB, NB, HF, GB, PB and UPB series是如何区分的?这些系列是那些参数不同?
2、磁珠是如何选择的?多大的干扰用多到的磁珠?

盼答,为谢!!!

楼主:
没有高手能够解答的吗?这个模块的版主是哪位大侠啊?

网友A(2011-05-05):
滤高频,一般200M以上

网友B:
没有这么多参数吧?
阻抗,容抗,直流阻抗,最大电流等值就基本差不多了。
下面是我卖的磁珠的一个说明。

别人用什么材料做的一般不会加以说明,只会加于说明特性。材料配比不一样产生的滤波特性也会不一样。

常用EMC器件简介(compon)_磁珠与共模电感.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