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A的供电电流,PCB怎么设置?

楼主(2011-02-17):
(无正文)

网友A:
100+A是什么概念?还是芯片工作电流,我实在搞不懂

楼主:
4个FPGA组成阵列,每个核心电流30A左右,加起来就是100+了。

网友A:
请你搞清楚100A电流是什么意思再来研究PCB,记住是100A啊

楼主:
不清楚,请不吝赐教。

网友B:
100A那么大电流?用来干什么用的?电压又多大?:)

网友C:
FPGA工作需要30A的电流吗?楼主检查一下有没有搞错

楼主:
有啊。现在不少CPU/FPGA的核心供电都是低压大电流,单芯片上100A的也有。我用Virtex-6的FPGA,Xilinx推荐Imax为21A,根据不同的应用和时钟,Imax可能更高。

网友D:
:L

FPGA上电流30A !???

100A电流准备用PCB !?

你就用纯铜,也是厚厚的一摞了。

楼主:
没错。0.9V的核心电压,静态电流就有4+A。另外,IO也要10A供电,这个电压高一点,最高2.5V。

网友A:
好,就算是0.9V的核心电压,供电电流是10A,那么功率就是9W,你的板子要多大的功率?发热量是多少?

网友E:
100A的电流,不知LZ找到解决方案没有。找到了共享一下。回报一下论坛。

网友F:
这种情况,普遍的做法是整个电源层做走线供电。多个电源就走多个层,至少要保证幅铜覆盖到所有的vcc引脚。
由于是板上供电,发热影响不大。
不过还是要尽量缩短DCDC到fpga的距离。另外供电的过孔要足够多。

pc主板上cpu的大电流几十个安培很正常,一般都是四层板。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台。看来是要多个电源层了。PC主板4层板都能走通?看起来只有一个电源层?不知道他们这种大电流供电怎么搞的。

楼主:
另外,内部的电源层会不会散热不好导致板子变形?需不需要采取什么措施防止?

网友F:
intel考虑到厂商的低成本,所以管脚排布基本上是按照接口设计的。如ddr部分在一起,北桥部分在一起等等。
电源引脚也分的很开,如0.9v的在一面,1.2v的在一面等。
只要分割供电可以,也没必要用多个电源层。比如:0.9v的全在右半面,1.8v的在左半面。那0.9v的那一层左半面的覆铜也没什么用,除非考虑散热。那还不如把0.9、1.8放一层。

楼主:
我这FPGA三种电源引脚没分开,看来只能搞三个电源层了。电源层需要用多少oz的铜箔?那些号称2oz铜的PC主板,是不是指电源层的铜箔是2oz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