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静电手环配的导线为什么不导通?

楼主(2011-02-17):
(无正文)

网友A:
只要有一个(大)电阻,就已经足以使人的静电释放。加此电阻的好处,还在于防止器件上的静电对地释放过快。

网友B:
是为了限制放电电流。

防静电手环并不能防止静电产生,但可以让它产生后有效泄放掉,避免对敏感元件造成损害,那么这个有效泄放本身也是要限制放电电流,否则电流太大的话,可能会产生火花闪烁什么的。

网友C:
ls 的对,不过也有安全考虑,防止地线带电电击。

网友D:
电流大了电人的。

网友E:
防静电手环是为了防止静电电荷的积累,静电具有电压高而电量小的 特点,用高阻通道泄放即可,同时也避免了快速泄放导致的放电冲击,防止使用者产生畏惧情绪。